[Toshiba] 东芝颗粒在2246EN复活记录

楼主(2020-09-10):
本人前几年购买的 建兴T9 256G  eMLC 固态硬盘,去年年底突然自己锁掉了,变成只读盘,问了好多人,都说大M主控没工具,试过好多方法,最后只能放弃建兴的这个板子。为了不浪费东芝这个eMLC颗粒,从闲鱼够得2246EN主控板一张。
制作过程中,由于本人第一次搞硬件,第一次用风枪,各方面把控不好,导致有个颗粒的REC针脚脱落,所以4片颗粒只能上2片,本来四片都贴上了,量产软件显示F1 ID不对,拆下来发现REC针脚脱落,所以全部吹下来,只选了两片贴了F1、F2。最后128G量产成功,在USB硬盘盒内测试效果还可以。
完全新手,第一次操作,没经过练习,直接干了。请老司机多指点。
期间得到本论坛mzw376多番指点,十分感谢!
下面上图:

网友A:
贴F1,F9开4通道,速度更快。

手熟了,对温度和力度有了更好的把握,就不容易把颗粒或焊盘搞掉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F1,F9开4通道,速度更快。

手熟了,对温度和力度有了更好的把握,就不容易把颗粒或焊盘搞掉点了。 ...

感谢指点!

网友B:
第一次就成功不错了!!工具很全,植锡网和热风枪什么价钱?

网友:
233333333拆颗粒了

网友C:
针角损坏,还是可以通过显微镜 刮骨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就成功不错了!!工具很全,植锡网和热风枪什么价钱?

风枪多年以前买的,300多块。植锡网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角损坏,还是可以通过显微镜 刮骨飞线的

这个技术就没有了

网友D:
最后的测速的图,是根据颗粒的体质的读写速度,还是根据主控芯片的决定读写速度的,sata3用2246en,MLC不止这个读写速度吧。我也是ssd小白,但是看很多测速mlc的都可以满sata3速度50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技术就没有了

可以联系我或者便宜卖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的测速的图,是根据颗粒的体质的读写速度,还是根据主控芯片的决定读写速度的,sata3用2246en,MLC不止 ...

我在USB硬盘盒测速的,没接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我或者便宜卖我呗

啊?这也能搞?qq29535065

网友(2022-09-17):
2246en主控稳定吗?

网友:
剩下的一片颗粒可以做个903,不浪费,或者去黄鱼上再收一片相同的颗粒,毕竟8贴的板子,只上两篇颗粒的话个人感觉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