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DK-1A钻探参数测试仪拆解(1985年老货)

楼主(2020-09-10):
今天在回收站见到的,直接以废铁价,三十多斤四十块钱拿下,拿回来拆着玩

这是数显管子

仪表

里面的电路板,几块板插在座子上面的,下面应该还有东西

主板逐一拆解还有集成块插槽可调电阻大电容变压器数码管旋钮仪表拆解游丝三个仪表就这一个内部腐蚀了,其他两个仪表内部完美,后盖有胶

楼主:
变压器挺不错

网友A:
老古懂。只有人事钻探的人员才能接触这类老物件。是废品站里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懂。只有人事钻探的人员才能接触这类老物件。是废品站里找的吧。

是的,感觉挺不错,引脚金灿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挺不错,引脚金灿灿的,

你是因为“金灿灿”才收的吧?要知道80年代我们还很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因为“金灿灿”才收的吧?要知道80年代我们还很穷呀!

我觉得仪表挺不错的,买来也不亏

网友B:
四十块钱拿下,小贵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十块钱拿下,小贵小贵

还行吧,几个仪表也有点价值

网友C:
小板上有六只运放,像金封三极管的,套着黄色套管,八脚的元件是啥型号?能给看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板上有六只运放,像金封三极管的,套着黄色套管,八脚的元件是啥型号?能给看下么? ...

明天我再拆开拍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再拆开拍一下

谢谢,静待佳音。

网友D:
广角刻度仪表不错,只知道汽车仪表盘里面一般是步进电机加减速齿轮,到现在也没看到楼主的广角刻度老式仪表内部结构,猜测可能是电阻值匝数不同的多线圈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角刻度仪表不错,只知道汽车仪表盘里面一般是步进电机加减速齿轮,到现在也没看到楼主的广角刻度老式仪表 ...

今天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静待佳音。

已经重新编辑加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角刻度仪表不错,只知道汽车仪表盘里面一般是步进电机加减速齿轮,到现在也没看到楼主的广角刻度老式仪表 ...

已经重新编辑上传了

楼主:
我要把仪表改成电压表

网友:
改个好玩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重新编辑上传了

看到一个指针线圈套入在缺口环形磁石不碰上,磁石应该是特殊充磁工艺实现广角刻度,两个游丝和两个小弹簧补偿,可能是解决线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个指针线圈套入在缺口环形磁石不碰上,磁石应该是特殊充磁工艺实现广角刻度,两个游丝和两个小弹簧 ...

磁铁在后面,线圈套的只是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重新编辑加进去了

谢谢了,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