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T12数码管如何接手柄线?

楼主(2020-09-10):
手柄接线有点看不懂啊----------只能看懂一个T12正极和GND:lol:

网友A:
这图片是歪果仁拍的?拍正视图不香吗?

网友:
完全同意温总的总结性发言

网友:
这图啥也看不清咋给建议呢

网友B:
总共就几个东西,T12正负,地线(地线标准接法接烙铁前端),剩下就震动传感器(PCB上写sleep),另外看不清楚应该就是NTC了。振动传感器和NTC另外的脚都接负极

网友C:
航空头感觉焊得好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空头感觉焊得好水。

航空头拆了几次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是歪果仁拍的?拍正视图不香吗?

装上了才发现不会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就几个东西,T12正负,地线(地线标准接法接烙铁前端),剩下就震动传感器(PCB上写sleep),另外看不 ...

主要是两个地线标志,弄不懂哪一个是负极,休眠也应该有两根线的

网友:
你都焊成这样了,还是早点退出这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