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思达12V充电马刀锯小拆

楼主(2020-09-10):
49的纪念版和63的旗舰版都是4锯片,东西应该一样的

网友A:
都是4锯片我买的旗舰版就亏了。。。用了10块农场红包还没到货。还有充电器那么大的壳子里面太简陋吧,感觉和便宜电钻一路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4锯片我买的旗舰版就亏了。。。用了10块农场红包还没到货。还有充电器那么大的壳子里面太简陋吧,感觉 ...

买纪念版就好.充电器非常轻.用点力就能打开

网友B:
价格低的做工都差不多了

网友:
回收塑料,几次性电池,用得不多其实搞220V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低的做工都差不多了

比39的好像好点

网友:
比39好太多了,感谢楼主已经入坑,拍的纪念款,

网友:
就这价格家里偶尔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越来越便宜,质量也是一踏糊涂。小厂质量已经缩到最低了,大厂也在大规模减配。杂牌就更不用说了,适合一次性使用。

网友:
做工比富格的好,结构和东成的类似;电池也比富格的强,用的是天鹏1500mah 10C的动力电芯,就是容量不大~

网友:
比39的确实好得多,后面入手的直接入这个吧

网友:
我是先买了富格的,感觉电池不够用,富格家还限购,就又买了这个晶思达,本来是为了多一块电池,到手后感觉这款比富格的强多了!!然后将两个电池包的电芯都换成了骚泥VTC5,换下来的电芯打给了米霍克~

网友C:
比39元的好太多了,往复机构是专业级的。返10元相当于49元【优惠价59元】
链接https://s.click.taobao.com/EtPKfwu
复制信息,打开手机淘宝 ¥UdQJcetqMud¥

网友:
这笔39的强多了

网友D:
全金属整体齿轮箱,粗壮的输出轴,比富格39的好太多了。楼主拆的这个是纪念版吗?可惜这货被拆晚了,不然销量会增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金属整体齿轮箱,粗壮的输出轴,比富格39的好太多了。楼主拆的这个是纪念版吗?可惜这货被拆晚了,不然销 ...

是纪念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39元的好太多了,往复机构是专业级的。返10元相当于49元【优惠价59元】
链接[/ ...

你就嘬吧,看你满处发淘宝客,这是技术区,收敛点

网友:
这个价格这种结构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比富格那类的强多了

网友:
富格刚到手,锯木头时锯条晃动很大。看晶思达的结构和连杆稳定性应该好得多,再下单一个。加上富格的电池就是双电了。

网友:
跟自行车旋飞培林后花鼓同款的6200滚珠轴承,要是有企鹅拉花锯条转接联轴器和弹簧锯弓改装配件更好,可以改成亚克力和木板曲线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