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2A充电器OB2542丝印42EXX改高电压,调小FB下拉电阻,顺带资料。

楼主(2020-09-10):
以前有一个群光的5V2A,不小心被我烧了。
最近有搞了一个,拆开看,还是类似的电路,OB2542 SOT23-6.
下面拆开看看,黑色的是群光的。当年给华硕代工的。

楼主:
白的那个是新的,盖子很紧。

网友:
图片在哪里?

楼主:
怎么能少点m币下载?设成2个也可以啊?30个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能少点m币下载?设成2个也可以啊?30个太多了。

上传网盘,论坛一个附件扣35m,m少的分分钟破产了

楼主:
抱歉抱歉

论坛一个附件扣35m,m少的分分钟破产了

网友:
说的太对了,我都不敢轻易下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传网盘,论坛一个附件扣35m,m少的分分钟破产了

豆丁、百度文库之类的,下载一个文档30元人民币

楼主:
白的那个有4个识别电阻,识别苹果 2.1A协议。
但一般安卓都能用到1.5A的,,,

而WP手机直接不充,坚决抗拒苹果的充电器。

楼主:
在R5上并75K的电阻,电压升到5.5V,很 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豆丁、百度文库之类的,下载一个文档30元人民币

而且只预览前几页,为了防止滚屏截图FSCapture一类软件加OCR文字识别,要找就找能预览全部也行,或者alldatasheet等大的芯片资料网站。

楼主(2021-11-06):
WP手机直接不充,坚决抗拒苹果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