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笔记本闪断问题

楼主(2020-09-10):
用了9年的老笔记本,也就是上个网看看视频,没出过硬件问题,最近出现使用中闪断一次,睡眠唤醒后闪断多次,原来以为是散热问题,cup换了硅脂,散热件水洗干净,系统也重装了,没有改善,有点懵。初步怀疑是CPU不稳定,但也不能确定,使用中CPU温度总体正常50度上下,有时开网页鲁大师会报警超过80度,但很快会掉下来,请有经验的坛友出出主意,帮忙分析分析,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20-9-24 09:49):
现在的情况是单用电池,不连接外部电源时可正常使用,连接电源就会出现闪断的现象

补充内容 (2020-9-24 09:50):
电源电压测试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主板,换完就好了。开机随机自动关机,连在Bios里面都会自动关机,差点把我的固盘都弄坏了

网友:
闪断是啥意思?

楼主:
就像台式机突然断电一样,但笔记本是有电池的,所以理论上是硬件上出了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台式机突然断电一样,但笔记本是有电池的,所以理论上是硬件上出了什么故障 ...

不是CPU过热导致的就麻烦了

网友A:
部分笔记本可能是NEC 电容失效造成,换了就行。你的有没有这个电容?在CPU背面。

网友:
这种CPU可以拿下了的,拆出来看一下CPU的情况,顺便量一下那几个大电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笔记本可能是NEC 电容失效造成,换了就行。你的有没有这个电容?在CPU背面。 ...

现在的情况是单用电池,不连接外部电源时可正常使用,连接电源就会出现闪断的现象,电源电压测试正常

网友(2021-04-28):
先把主板上的固态电容换成钽电容试试,尤其是CPU旁边的,不行再考虑换主板。

网友:
如果是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出现断电,这个还真不好查,如果是在敲击键盘、挪动笔记本的时候出现,那就可能是原件有虚焊了,这个比较好查。
要判断是什么造成的断电,最好多试试,从散热、运行功率、接口等各方面逐一查找。

网友(2021-06-18):
从故障现象看,极大可能是电源线的接头接触不良,接头线断,或是笔记本主板上的插座开焊等

网友:
试一下单用电源,不用电池,看一下正常不,正常的话应该是电池和电源的切换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