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橱柜维修日记9月4日铲贴皮挖坑

楼主(2020-09-10):
橱柜维修日记9月4日

继续干活,

这是木工板上还没有翘起的 贴皮部分,这部分比较难得翘下来。

我用了电吹风加热,让胶软一点,然后用刮刀一点点的铲。

将插座下了,去掉贴皮。

虽然有装修了10多年了,但是这胶仍然有一股气味,

甲醛没有释放干净?

用来之前5元撸的测甲醛的设备,也没有测出什么来。

数值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戴了手套,手指还是受伤了。
除掉的贴皮,还没有完全除干净。

这一部分被我扣下来了,结果越扣越大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这部分面板发霉了,表面上的 木贴皮已经腐了,
我用刮刀刮掉了,露出来木工板的木块。

我是不准备去掉这这些发霉的地方的,
是准备用砂纸打磨一下刷木油防腐就可以了。

这木工板里面的木头是一块块拼起来的,知道不挖一块就还原不回去了,
但是还是挖了一块看起来 腐烂的,结果越挖越大。

其实木工板里面的木块只是发黑了,还没有腐烂。

这是今天去掉贴皮,还有一些儿挖出来的木块。

然后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了,晚上喝了一杯网购的咖啡

痔疮发作了,这下不能继续干活了。

这橱柜只有这样摆着了。

网友:
有志不在年高。注意多锻炼身体

网友:
偶家橱柜的木门框也朽了,清理后是用免钉胶另粘的木条

网友:
建议卖些不锈钢方管焊一个吧,一劳永逸的,淘宝上定制柜门不贵也挺漂亮的,成本不是很高的,台面铺环保板材再包裹不锈钢板,不锈钢面板可以自己买不锈钢板去加工厂裁板、折弯开水槽孔、一次性搞好,如果两面顶墙的话只是前沿折一个回勾弯也没多少加工费的,回家只是铺装打上边缝玻璃胶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贴那种铝塑板,然后打结构胶……

网友:
橱柜受潮发霉了表面清理后用84消毒液(不要兑水)涂刷一遍即可,效果不错而且以后也不容易长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