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连接wifi后有两个mac地址

楼主(2020-09-10):
手机连接到wifi后显示有两个mac地址,其中一个可以在手机上查到,另一个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何解?第一次注意到这个

这个wifi下连接了几台手机,就其中一台出现两个mac地址,其他手机都只有一个

网友:
一个5G,一个2.4G

网友:
ipv6?  应该不是一个2.4 一个5G   我的路由跟手机都是双频 但是也只是同时只会有一个连接   要么就是2.4G     5G来回跳连接导致

楼主:
试过用2.4G和5G分别连上去,第二个mac地址始终显示为离线

楼主:
出现两个mac地址的是菊花nova 6手机,看了说明,是双频双连接wifi,但搜不到更详细的说明,或许与此有关系

网友A:
这是两台设备,一个正在连接,是你测试的手机mac地址;一个已经离线了,说明短期内连接过;保留了DHCP的client信息而已。

网友:
随机MAC,安卓原生就提供这个功能。手机自带两个随机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台设备,一个正在连接,是你测试的手机mac地址;一个已经离线了,说明短期内连接过;保留了DHCP的cli ...

同一个手机的,或许真如8楼所说,这是个随机MAC,但菊花手机不可能是原生安卓系统

楼主:
这台路由器有MAC地址限制,手工分配IP地址,发现这个双AMC地址的设备过后还重启了一次,还是这样。在nova6手机的系统设置里查看,确实显示出一个所谓的随机mac。
随机mac起个啥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路由器有MAC地址限制,手工分配IP地址,发现这个双AMC地址的设备过后还重启了一次,还是这样。在nova6 ...

难道是热点?

楼主:
这个真不清楚。搜了一下,随机mac貌似某些手机等设备的新功能,保护用户隐私,毕竟用mac地址嗅探并定位是有可能的,虽然准确率并不高。我试过在某网站上输入自己用过的几个路由器的mac地址定位,其中一个直接给我定位到了福州市某街道,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另一个比较接近,直线距离没超过五公里。

网友:
新知,新知,工业设计的初衷完全被现代科技无视。不忘"衣刀"心,不过时事造就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路由器有MAC地址限制,手工分配IP地址,发现这个双AMC地址的设备过后还重启了一次,还是这样。在nova6 ...

保护手机安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