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米zigbee版的智能插座改功率电量计,然而…

楼主(2020-09-10):
拆解改装小米的智能插座zigbee版的,为什么要买zigbee版的呢?因为这个版本有电量统计功能,可以显示用电功率和用电量。而改装的目的就是用它来统计和查询家里的用电量和用电功率。

提前做过功课,知道采样电阻是0.002欧的,提前买了几个大功率的采样电阻,包邮4块多也不知道够不够运费。

为了提高功率用两并两串,如果过60A的电流,通过不复杂的计算采样电阻的功率是7.2瓦应该没有问题。

不需要它控制任何设备,只需要采集数据而已,所以拆掉继电器,虽然也只有0.3瓦的功率。只有开的状态才会开启统计数据,继电器会耗电,必须拆掉。

超声波焊接,非暴力不拆解啊,一再倡导要文拆不要武拆,现在被这种设计搞的都文武双全了。

这种材质不知道汽油大法能不能有效,反正拆那种黑色的电源很有效的。

拆掉原来的采样电阻,接入大功率的,插座接入电源就完成了。因为从采样电阻出来的是电压所以这么粗细的线也足够用。

最难的部分是采样电阻的连接,必须保证安全才行,毕竟电流不算小,如果能够满负荷工作,会有7瓦多的功率全部变成热量集中在采样电阻 这么小的体积上,温度应该不算低。

话说会回来,怎么也用不到60A的电流啊13000瓦呢,通常家里最多也就30A的电流,7000瓦左右的功率,但是设计的容量得足够。

在安装之前要校准一下,接一个用电器测量功率看看与app采集的功率是不是一样。
其实差不太多就行,大功率的时候温度会影响精度,测量出来的数据会比实际的大。

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阻值也将随之变大,采样的电压就会变大,测量得出的功率就会比实际的数值要大一些。

精度高的设备都会有温度补偿,来抵消这部分误差。小米的插座设计的功率小所以没有温度补偿功能。

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

然而,并非如此顺利。全功率测试时才知道上线是3024W超过的就测不出来了,而且蓝色灯狂闪。好吧原路装回去,还好外壳还能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功率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功率计算了

我只是想能远程查询,买之前还问过客服,他也不清楚,改完了测试才知道上线是3200

网友:
我用的是智能电表。60a电流,远远地看闪灯频率,就可以大体估算功率。

网友B:
啊。。。。只有zigbee才有功率啊。。。。我还想买一个WiFi版的放没有网关的地方用,看功率。。。。。

我有两个zigbee的,有一个继电器总爱黏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只有zigbee才有功率啊。。。。我还想买一个WiFi版的放没有网关的地方用,看功率。。。。。

我有 ...

小米智能插座2蓝牙版也支持电量统计还便宜

网友:
电力的电表有这功能,现在电都是1分钱的一分钱的实时扣了。

网友:
看到楼主这贴我就想到19年双12买的国美那款79元的86型计量插座了,还好是用券买的,多方下来,也就是交了24元的智商税买了两个墙插。
为啥这么说呢,今年4月和7月那个每日几点用多少电的图表就出问题了,居然出现了负数,然后后面那个日用量月用量图表就一直是空空的了。我以为是我那插座数据导致服务器那边(或自身)不统计了,拿出另一个没用过的试了一下,同样也不统计了,然后那个图表的显示也有问题,假如开关界面显示已用0.5kwh,那图表里却显示0.005kwh。后来他那APP也升级过几次,这儿还是没有修改过来。然后那个电量统计页面今年3月以前的用电统计就查不到了,89月也是空的,6月有好多天没统计,7月日统计出现负数。
现在就是开关主界面实时功率和总功率在正常统计,电量图表算是废了。

再聊点吧,我不知道楼主的这个计量插座断网后定时开关会不会工作,反正我这国美的这款断网后,定时任务是不会工作的,且若是过了定时触发时间,再连上网,他还是保持的先前工作状态,并不是定时任务的状态。那网络不断开的情况下呢,夏天我试了一下然他循环启动风扇,结果第一时间到了是正常关闭的,然后到下个时间段就开启不起来了,APP端显示设备不在线,关电重新配网后,在APP上手动点击开关都正常,又试了一下定时关闭和开启,发现到开启时间插座端有动静,然后指示灯就开始闪烁了,重进APP就显示设备不在线了。感觉那动静是继电器吸合又断开的声音。

总结一下,这种智能设备噱头溢价太高,还有把数据交给别人保管也不安全,根本就没哪儿说过数据只保留几个月啊,服务商一旦跑路,这些硬件就变成电子垃圾了。普通计量器定时插座做的很成熟,价格也不贵,自己加个模块做个数据透传,就可以远程控制了,感觉硬件厂商好像也发现了这一点,开发资料和教程给的很足,这是逼着全民学开发的节奏啊。

网友:
难道我还要为这东西配个网关?

网友(2020-11-25):
我的突然这几天不显示电量统计了,但功率显示是正常的。真奇怪

网友(2021-11-07):
功率保护能不能干掉?

网友(2022-02-09):
我也有一个,没有网关一直吃灰中

网友(2022-04-16):
功能不少呀,很好很好。

网友:
这个可以远程查看用电器的工作已否,运行电流还是不错的,电量统计可以看南方电网用电日历,还有统计图,电量高低一目了然

网友(2022-10-20):
直接用智能电表不香吗?

网友:
功率大了,容易发烫,用来控制电热水器的,用了一段时间过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