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八毛烙铁 友邦焊锡 拖焊挑战

楼主(2020-09-10):
八毛钱的烙铁  换了马蹄头   友邦63/37锡丝 无外加助焊剂  仅用锡丝自带的药芯 拖焊
B站      https://b23.tv/zThykB

楼主:
哈哈视频里的小板子最后那一面忘了拖了 被烙铁头把锡吸走了

网友:
拖焊关键在焊锡,焊锡不好什么老铁什么助焊剂都白搭

网友:
稍差些的锡可以用助焊剂补救

网友A:
上点无铅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无铅的试下

无铅也没问题呀  明天拍爱法无铅拖焊 还是用这个八毛烙铁

网友B:
哈哈什么烙铁什么助焊剂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什么烙铁什么助焊剂都不管用

哈哈 明天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主要是把板子竖起来,重上到下 重力加络铁引导

网友:
哪里入的啊

网友D:
我用那个原装的尖头拖焊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什么烙铁什么助焊剂都不管用

无铅完整视频  https://b23.tv/KhYW4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那个原装的尖头拖焊失败了...

尖头的确是不好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把板子竖起来,重上到下 重力加络铁引导

好锡可以不靠重力   平放就能拖  比如这个   https://b23.tv/4Hqx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