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地下室的照明灯(欧普)不亮了

楼主(2020-09-10):
欧普照明灯(20W)的不亮了,拆开看看,结果好像是电子启辉器坏了?

给大伙看看,坏在哪里了?

楼主:
看起来,好像是保险丝烧毁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坏了就换一个呗
现在灯也不贵,就是换起来麻烦
我今天把家里灯换了吸顶灯,屋顶的内置圆形盒子,塑料已经烂了,着急走,就直接铜线吊着,凑合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就换一个呗
现在灯也不贵,就是换起来麻烦
我今天把家里灯换了吸顶灯,屋顶的内置圆形盒子,塑料已经烂 ...

我也想换,原先的是白炽灯,太费电了!

现在想换成LED灯。

网友:
坛子里大把的几块钱包邮的LED吸顶灯。

网友:
保险丝爆了,两个大三极管击穿了,换新的,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B:
似乎是受潮引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受潮引起的故障。

是的,印刷板焊点都霉了。

网友:
修理比买新LED灯还贵了,直接扔掉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受潮引起的故障。

这是建筑商偷工减料,对建筑的地下室及一楼的防水工程为做好撒。致使地下室及一楼深受潮湿之害。

网友:
这种已经不错了,把坏的东西换了,接着用呀……

网友:
这至少5年以上了,这环境用这么久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