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详解SM3281改独立供电

楼主(2020-09-10):
首先感谢坛子里其他老哥的帖子,我这帖子只是在那些老哥帖子基础上细说一下。献丑了。首先肯定一点DC降压芯片选SY8089肯定不错。然后反馈电阻根据图一公式计算。我们需要3.3V输出,我买的22K和100K   。当然不一定非得这个阻值。反正你R1   R2  阻值套进公式算下来等于3.3就能用。独立供电好处就不细说了,反正每个人观点不同。

网友:
sy8089aaac sot23-5 按pdf说明输出电流可达3A,基本可以替换常见的5脚dc-dc同步降压ic,X宝上的兼容ic说明都写兼容sy8089,看见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A:
感谢分享,除了补供电ic,电感,R1/R2,还要拆补其他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除了补供电ic,电感,R1/R2,还要拆补其他电阻吗?

R25拆了。把R63补0欧

楼主:
我拍个高清图给楼上老哥看吧。

网友A:
谢了,手上80个板子,改些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了,手上80个板子,改些玩玩

羡慕哦,居然被你们买断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羡慕哦,居然被你们买断货

不是我,我就买了1/10

网友B:
麻烦问下L3贴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L3贴的是啥

电感。。。。。。。。。。

网友C:
其实吧,补全了电路,这个算是市面上最好的3281了,基本上没有之一,
首先吧,感谢那些补全电路的玩友,但是吧,也讨厌那些玩友,帖子发出来,剩下的瞬间没货了,本来想再买100个的,一转眼没了,
nnd,钱还在东西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拍个高清图给楼上老哥看吧。

对比了下原理图和实际电路,R30对应R1,R31对应R2?L3用2.2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下原理图和实际电路,R30对应R1,R31对应R2?L3用2.2uh?

对,电感2.2  uh    3.3 uh     4.7 UH都没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电感2.2  uh    3.3 uh     4.7 UH都没事吧

强迫症,实际一坨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实际一坨锡也行

不行 一坨锡等着炸

网友:
感谢分享,依葫芦画瓢改造了4块板子,测量VCC电压范围3.17~3.41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补全了电路,这个算是市面上最好的3281了,基本上没有之一,
首先吧,感谢那些补全电路的玩友,但 ...

100个,你这还不如直接开板子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0个,你这还不如直接开板子做。

自己开板能做到4元一个吗?1000个能做到2.5元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开板能做到4元一个吗?1000个能做到2.5元一个吗?

你拆来补零件的人工费算多少钱?你打算拆装1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