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急求word 图形边框线 一长三短 怎么设置

楼主(2020-09-10):
用鼠标右键点击图形,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设置图片格式”,在虚线中选择虚线类型。只有两点一线,没有三点一线的设置。

网友A:
咋,
你还想学晓梦,
在图片边框上来上一段莫尔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
你还想学晓梦,
在图片边框上来上一段莫尔斯码?

急,在线等,要求这种线型划边界,只会word

网友B:
visio里画一段,粘贴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io里画一段,粘贴进来

看更新图,复杂的边界,改线型最简单,可没有这种

网友C:
那是下划线中间带个不是下划线的空格
___ _ _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下划线中间带个不是下划线的空格
___ _ _ _

谢谢,让用这种线型划边界,word里没有,有办法添加线条库吗

网友A:
也许,
你试试高版本的 microsoft word,
看看里面有没有?

我用的 linux 系统,
试了下 金山的 wps,
也是只有 一长两短,
没有 一长三短

网友:
CAD就可以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
你试试高版本的 microsoft word,
看看里面有没有?

谢谢,试了Visio,23种里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更新图,复杂的边界,改线型最简单,可没有这种

难道导入到 word 里的不是矩形的图片,
而是个多边形的?

我觉得吧,
还是在原图上就做好边界图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Visio,23种里也没有

最新版应该是有其他的线型了,
或者是提供了自定义的途径,

2007 版本的图片我刷新不出来,
估计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Visio,23种里也没有

我是说在VISIO里用线条画出来,然后复制到word里。

网友B:
图片插入到visio里,在visio里画这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插入到visio里,在visio里画这种线

有多张图,所有边界线要改成三短一长的线,只划这小段没用,要改变线型的

网友D:
如果用WORD只是画条线,比较简单,用中文破折号“——”+3个数字减号“-”,调整下字体及字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WORD只是画条线,比较简单,用中文破折号“——”+3个数字减号“-”,调整下字体及字号即可。

...

谢谢回复,是复杂弯曲的边界线,已决定划虚线条,手描成一长三短

网友:
一般用coreldraw 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