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颗磷酸铁锂电池做个充电宝

楼主(2020-09-10):
电池标准电压3.2V,冲满电后的电压达3.65V,放完电时电压为2.0V。设想充放电各用一片板子,充电如果用什么板子合适?放电要支持多协议用什么板子合适?还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低,还是三元聚合物锂电池好,相同体积三元聚合物锂电池能量比磷酸铁锂高很多

网友A:
用IP5358就行了,全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P5358就行了,全协议!

IP5358不支持3.2V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铁锂电池3伏以下不足10%所以放电什么芯片都可以,充电需要专用或者自搭傻冲。

网友:
很少有充电芯片支持磷酸铁锂的。。。
一方面是能量密度,另一方面你想想3.25V升压5V甚至现在有9V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2V要升压到5V。你用BOOST效率非常低了,用倍压电路之后才BOOST,都需要专用的芯片。。。

网友:
3.2V的充电宝板子不好找

网友:
感觉楼主跟我一样,可能正好有现成的磷酸铁,既然打算分开两块板子,充电不如不用专门的板子,直接上3.65V电源。升压板不懂,我是拆了锂离子电池的放上去,也行,但有可能放电到2.8V左右停止了,就是里边的电不能全部放出来

当然我是作为停电充电宝,不讲尺寸的,就放在家里用,体积大,散着

网友:
铁锂能满电保存,三元锂电不能满电保存啊。

网友B(2020-11-14):
我是做了个磷酸铁锂四串,然后加个快充版就行了。野外也能用13V电源,多好。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了个磷酸铁锂四串,然后加个快充版就行了。野外也能用13V电源,多好。 ...

输出用汽车点烟器座,插个车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