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插12v搞烧了怎么破

楼主(2020-09-10):
今天不知怎么抽风,误把12伏电源hub上了,电脑顺便黑屏,重启后U盘没反应了
请假各位怎么破?

就这个

b17a的64g 3d tlc,不知道是不是能上3281

一芯主控,没有烧毁的味道和痕迹

网友A:
搬板咯 还能怎么办

网友B:
大概率烧主控。。小概率烧供电IC主控没坏

网友:
拆开看下,99%主控废了

网友C:
你的工具呢?测量啊!

网友D:
个人感觉,主控应该冒烟了,买个主控换了试试

网友E:
没见U盘壳子上印着“OV”了吗?就是OVER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具呢?测量啊!

插USB都没反应了,等周末用万用表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U盘壳子上印着“OV”了吗?就是OVER的意思.

ov作为13线品牌的品质其实还行,就是价格虚高一些

网友:
5V的接12V,已经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主控应该冒烟了,买个主控换了试试

直接换个板子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板咯 还能怎么办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烧主控。。小概率烧供电IC主控没坏

主控没有糊味

网友:
这电路太简陋了,基本没啥幸免的可能,NAND和主控必然挂了一个,没价值了

网友:
12V和5V绝对不可以用一样大的电源插头!!!

网友:
看着主控是读卡器芯片? 买个一样芯片的读卡器或者U盘板子 吧主控芯片换过去 这种没有供电降压的就是芯片内部降压了  所以只能换芯片

网友:
一芯主控好像很容易因为电压波动而损坏,不知是不是因为外围保护电路太节约导致的。这12v一上,很可能把主控烧坏了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U盘,新价格也不贵,以后需要注意勿插错了。接口一样,电压不同,很容易烧电器了

网友:
先拆掉颗粒,看是否短路。颗粒测量VCC对GND,和VccQ对GND,没事的话,需要数据就找同样的板子焊接。不需要数据就换个板子

反正也不是什么好颗粒

网友:
这么高电压,大概率会一波带走
小概率主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