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只86面板红外感应夜灯

楼主(2020-09-10):
一只86面板红外感应夜灯

朋友拆下来的86面板夜灯,说是使用中从某日开始越来越暗,一段时间后干脆不亮了。

01.86开关插座标准的夜灯,商标明显是在影射某名牌。中心凸起的半球是红外感应器的透镜。

02.铭牌。220VAC,10Lux,6000-6500K,3m,45S。

03.因为不用别的设备控制它,它也不控制其它设备,夜灯只需连接火线和零线供电即可。

04.拆下面板边框。

05.第二层是带边框的翻盖式半透明均光板。

06.拆下两颗螺钉固定的电路板。

07.电路板正面是成环形分布的串联的8只2835LED发光管。一只光敏电阻和一只红外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的透镜以过盈方式直接安装在传感器感应头上。
检测8只2835LED均正常,LED限流电阻及控制三极管也都正常。

08.电路板背面,一块主控芯片以及外围电路,供电部分看起来是阻容降压模式。

09.PCB上丝印有标识:TD204574。检测电源部分除限流电容外的器件未见异常。

10.主控芯片为LP8072C。是红外感应处理专用集成电路。根据手册,LP8072C兼容WT8072,CS9803。
工作电压4.0-5.5VDC,工作电流小于700uA,内置两级运放,增益可调,输出端可控制可控硅或继电器。

11.主限流电容标称0.47uF/400V,传感器型号为D203S。所使用的器件以及电路板做工还说的过去。

12.基本可确定是限流电容出了问题,拆下(橙色短引脚那只)测试其只剩有0.046uF的容量。
翻出几只同规格电容,选一只替换上电路板,上电测试,LED灯恢复正常。

13.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感觉作为夜灯的亮度偏高。又找了一只标称0.22uF的安规电容换上,比较合适。

14.实际发光时的状态。这个灯的注塑件做工与电路板一样,也都说得过去,就是傍名牌的举动有些可笑。

15.下面是手绘的该灯电路图,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
图中芯片本灯上未用到的两个引脚:ZCD是过零检测,TRIAC是控制可控硅输出端。

网友:
电路设计布局挺合理的,顶一下了

网友A:
这个长期通电,静态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长期通电,静态功耗多少?

帖中图上标注的是在使用474电容的情况下LED发光时的实测数据。今天特意在用224 电容的条件下再次实测了LED发光和不发光时的数据。
根据实测数据,以用224电容为例计算,忽略掉电容自身损耗等可忽略的项目,
以R7前端节点电压及流过R7的电流计算R7及之后的电路消耗的有功功率误差应该不大。
实际该电路消耗的有功功率为:
1.LED发光时:24.0V×(0.60/47)mA=0.31W(用于发光发热);
2.LED不发光时:27.3V×(0.59/47)mA=0.34W(基本上全用来发热了)。
可见,LED发光时整机电路的有功功耗反而比其不发光时要低一些。
这可以理解为LED发光时的功率因数更高一些。

网友B:
阻容供电就是耍流氓,不管亮灯还是熄灯,耗电基本是一样的。看这牌子可能是岛国牌子的表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阻容供电就是耍流氓,不管亮灯还是熄灯,耗电基本是一样的。看这牌子可能是岛国牌子的表亲 ...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容阻做功不做功都耗电,因为我有个金科德的定时器 我用功率插座测试过,继电器通断都差不多一样的功耗
但是阻容供电为什么用不用都耗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容阻做功不做功都耗电,因为我有个金科德的定时器 我用功率插座测试过,继电器 ...

你测出来的是视在功率,并不是有功功率。请先了解下功率因数COS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出来的是视在功率,并不是有功功率。请先了解下功率因数COSΦ。

功率计应该是只显示 有功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