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坛友,帮看看这个蓝牙芯片有没有专用的植锡网?

楼主(2020-09-10):
帮朋友修一蓝牙耳机,主控是BES2000,故障现象是充满电放一天不用它就会自动跑掉至少一半的电量,但用起来没啥问题,我试了几天,也基本能从我上班续航到下班。

拆开,串上万用表,在关机状态下测得电流为2.6mA,这应该不正常吧,电应该就是这么跑掉的。拆下电池,万用表红笔怼正极焊点,黑笔怼地,有1700多mⅤ的二极值,这应该也不正常吧?正常应该无穷大吧?排查了所有滤波电容和二极管,都没问题,怀疑是主控iC的焊点之间有脏东西导致漏电,或者是iC本身漏电。于是我又吹下iC,再量主板上供电和地之间的二极值,这回无穷大了。再量iC上供电和地对应的焊盘,也无穷大。最后怀疑是iC上某几个焊点锡球太大了,导致彼此间距离过近,从而导致漏电。验证方法只有把主控重新植球再装回去试试,但我没有这种网,只有一张字库网,在某宝上也没找到对应的网,请问各位坛友:这iC是否有对应的专用网?如果没有该买哪种通用网?难不成要买瓶锡珠一个一个夹上去?我眼也不行,手也抖,估计搞不定啊!

网友A:
没有钢网的话,可以手工点锡珠……

网友B:
可以试试通用网

网友C:
试试这个吧

网友D:
通用网基本上都可以,不用植,直接放回去也可以,有点考技术。还有那几个大些的点是因为PCB上没有焊盘,只是丝印盘,没有分担掉一部分锡造成的,正常现象,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D:
另外IC都取了,顺便量一下外围电容,包括但不限于电池供电上的电容,IC外围的所有电容都查一下。

网友E:
这么两个球就算手植也就几分钟的事,你植个i7的球就知道这么几个球啥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用网基本上都可以,不用植,直接放回去也可以,有点考技术。还有那几个大些的点是因为PCB上没有焊盘,只 ...

对哦!一语惊醒梦中人了,大焊点是没焊盘造成的。那麻烦了,我昨晚手多多已经把两边的焊盘都拖平了,这回想省点钱不买钢网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IC都取了,顺便量一下外围电容,包括但不限于电池供电上的电容,IC外围的所有电容都查一下。 ...

前后都测过了,没拆iC前测量过所有滤波电容,红笔对地测,都有600多,应该是正常的,但反过来,黑笔对地测,都有1700多,这应该就不正常了。拆掉iC后测,都正常了,黑笔对地测都不通,红笔对地测则有600多。因此我怀疑iC本身有问题,但我测量iC上供电和地对应的引脚又测不到原来1700多的二极值,它也是不通的,所以才怀疑是iC的引脚之间有轻微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两个球就算手植也就几分钟的事,你植个i7的球就知道这么几个球啥也不是 ...

没这手艺呀,手又抖,就靠个放大镜和镊子,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吧

谢谢指点,看来得买张这个通用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钢网的话,可以手工点锡珠……

手抖,眼又看不清,不相信自己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通用网

谢谢指点,我买张试试。

网友D:
不买网也可以,把板和芯片上都均匀用锡浆将焊点拖稍凸些,一定要均匀,再风枪焊回去就行了,焊盘少,完全可以的。

网友:
电容问题,我就维修好过两个。都是关机漏电电流大

网友:
大师又来挑战新高度了,祝好运

网友:
好像那个老王老黑家有这个板子卖,同样的芯片,4/5元?

网友:
我认为你会搞砸,主控坏的概率不高,你应该先排除外围电容,现在主控拆了可以再测下还漏电与否,如果不漏电了再换

网友:
我植过CRS8645的,通用网0.5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买网也可以,把板和芯片上都均匀用锡浆将焊点拖稍凸些,一定要均匀,再风枪焊回去就行了,焊盘少,完全可 ...

试了一下,不行!技术不到家,一吹,大的大,小的小,还粘到一起了,又拖平试了3次,放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