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帮忙看一下这款威刚SX900固态硬盘的内存颗粒的ID是多少?

楼主(2020-09-10):
电脑闲置几个月,有事拿出来用时突然发现不能识别,拆开看内存颗粒上只有数字,想开卡也不知道选择那个芯片的。请大师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有flashid工具

网友A:
窄体 肯定不是L85 L95 ,推测也就是L84  DDK D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窄体 肯定不是L85 L95 ,推测也就是L84  DDK DDJ

少了那么多电阻,肯定不是东芝,倾向于L74 L84

楼主:
说的有点高深,不明白!

网友:
直接读ID吧省的猜来猜去了 基本猜测是镁光intel

网友:
早期是16颗Intel 29F16B08CCME3正片,这个怎麽变成了自封片?

楼主:
关键是硬盘不识别,什么信息都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