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日产黑标BOSS合唱效果器ce-3拆解拆机图

楼主(2020-09-10):
是个坏的,感觉黑标的很少见,就200收来了,到手脚踏开关可以正常工作,能直通但是没有效果,目前查出MN3102不会产生触发信号,换了个能产生触发,但是还是没有效果,按道理说2片4558DD运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看电路TL022CP运放会不会有问题,望高手些指点一二,电位器我也调了试过,CP1、CP2波形正常。电路原理图中,IC1和IC2是4558DD运放,IC3是MN3207,IC4是MN3102,IC5是TL022CP.

网友A:
啊,这东西要不要单独供电啊

网友B:
真机械黑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东西要不要单独供电啊

要供电的,9v外正内负,不然直通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械黑轴

你说那个脚踏开关啊,可能只是看着像吧,没有机械轴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供电的,9v外正内负,不然直通都不行的

又是9V,又是外正内负,我的一个琴一个效果器都是这样的,和其他设备都反着来的,很不爽

网友C:
这不高保真啊,好普通的样子~

网友D:
看上去就知道不是高音质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9V,又是外正内负,我的一个琴一个效果器都是这样的,和其他设备都反着来的,很不爽 ...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普通电源适配器外负内正,应该是为了用电设备安全和人身安全,外正裸露的插头就是地线,搭哪都无所谓,而对于音频,特别是乐器,多级串联,为了防止噪音从接地线引入,不得不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高保真啊,好普通的样子~

别看线路设计简单,选材和用料还是讲究的,日产的底噪比台产小,据说 4588dd,带两个d的都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就知道不是高音质系列了

你小看了,这东西很讲究的,即使是原版复刻,因为某几个元器件买不到的原因,和原版都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普通电源适配器外负内正,应该是为了用电设备安全和人身安全,外正裸露的插 ...

哦,好像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好像有点明白了,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这些,还不能太详透,我是在给效果器配电源的过程中发现,不是什么电源都可以用在吉他效果器上的,不是单纯的独立输出、好的整流滤波就可以的,电源上电路的设计布局非常关键,特别的线路接地点的选择,不然噪音会通过接地点串入回路,加之单块又是多级串联,内部多为运放电路,一点点噪音将被放大,实践了很多才决定放血买了美产VooDoo的电源,国产电源手工电源都是垃圾,国产和台产效果器都差日产效果器很多,特别是噪音和音色方面,还有均衡器也是一个噪音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这些,还不能太详透,我是在给效果器配电源的过程中发现,不是什么电源都可以用在吉他效 ...

您说的也是,我音箱、话筒、效果器、琴是用的那种线圈的变压器,没一个用开关电源的
另外,前两天学了一个词,叫环地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这些,还不能太详透,我是在给效果器配电源的过程中发现,不是什么电源都可以用在吉他效 ...

为什么这类效果器不能设计成12V供电 那样的话ATX电源还有光猫电源这些成本低的电源就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类效果器不能设计成12V供电 那样的话ATX电源还有光猫电源这些成本低的电源就都可以用了 ...

早期产品就是ACA供电的,叫12V非稳压电源,现在某些综合效果器耗电量会超过100mA,也是用12V,或者18V,现在的所有小单块效果器都是PSA供电,即9V稳压电源,电流一般20mA左右,这些都是考虑到低功耗的,还兼容了9V层叠电池,你说的这些个电源是不能用在效果器上的,不然还老贵贵买进口电源或者国产电源及手工电源,小电源隐藏大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也是,我音箱、话筒、效果器、琴是用的那种线圈的变压器,没一个用开关电源的
另外,前两天学了一 ...

为什么要独立输出可能也是为了要解决你说的环地干扰,而且都不建议一拖几的方式,虽然按照电流计算100mA的输出至少可以拖三路,我用了VooDoo的一个5路一个8路

网友:
楼主玩这个可谓走火入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产品就是ACA供电的,叫12V非稳压电源,现在某些综合效果器耗电量会超过100mA,也是用12V,或者18V, ...

那效果器为什么不用8.4V供电 可以直接用两串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