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闲鱼35元买了荣耀路由X1 增强版,挺好用的,值了

楼主(2020-09-11):
1200M的双频路由器
查了一下,17年的路由器,“稳定不掉线,安装不求人”
我买的是电信定制版的,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不需要刷机。

很脏。。。

拆下外壳

洗洗更健康

按钮生锈了,应该是在曾经在户外使用过
前后按钮全部滴一点点机油保养一下

天线插座好评

巴伦免调天线
改变了我对内置天线的路由器的偏见,这个路由器的信号真的很棒

换下来的路由器,也是内置天线的,改装后信号依旧比不上荣耀路由器

2.4G和5G的发送,接收分别整合到一起,由2根天线负责。

两块芯片分别是RTL8197FNL和RTL8812BRH,分别主管2.4G和5G网络。两芯片都采用最新的28纳米工艺打造,RTL8812BR系列更具有MU-MIMO(多进多出)功能,是一套兼具运算能力强、传输距离远、低功耗特性的AC1200路由/中继方案。

恢复出厂设置后连上WiFi进管理页面

双频优选

260Mbs

下载速度10m/s跑满宽带

丢衣柜上

美中不足的一点:全是百兆网口。。。。

算了,暂时不玩nas,百兆足以。
想念华硕的AC1200,特别完美,可惜被查水表了
相关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364
论掌握物品所有权的重要性

网友(2021-01-13):
这价不错啦!
不过假千兆其实百兆的,感觉就是不爽,当然不用有线的没有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锁定某个程序不被清理的。

  几天前,在广州的摊,看到一个华为 ws826,外观、指标跟你这个差不多 ...

不好使,手机是小米9,8G运存也会这样。。。。
其他的手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换夸克浏览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浏览器开多页面的时候总是会关掉非当前浏览的页面。。
帖子写一半去查资料回来空白了是真的迷
得2个浏 ...

你可以锁定某个程序不被清理的。

  几天前,在广州的摊,看到一个华为 ws826,外观、指标跟你这个差不多。连电源 30,还挺新,就怕是用废了的,再扔出来的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

40就行了 还包邮 我最近刚撸个博通不带u口的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千兆 h3c的 双拼路由器,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包邮的千兆AC9不香吗?还是4个lan口的

哪里买呀

网友:
可惜是百兆端口

网友(2020-09-12):
引用 楼主:
盒子不但在户外,连盖子都没有关好。。我总是想不懂分纤盒为啥不怕水。我这个走线是从空调口塞进去的。 ...

没那么容易进水的吧?

如果只是不大的缝隙进入的那种,
更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纤盒在户外么?

俺这里是在楼道里,

盒子不但在户外,连盖子都没有关好。。我总是想不懂分纤盒为啥不怕水。我这个走线是从空调口塞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既然收缴了第一只,
他们肯定清楚会有第二只!

收了2个路由器了,这是第四个,前2个华硕是我爸退下来的路由器,属于他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都是我自己的,他也不敢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走线全部走窗外的,衣柜的那个地方是死角,没有梯子看不到
确实是ssid暴露了,现在隐藏了ssid。 ...

不过既然收缴了第一只,
他们肯定清楚会有第二只!

而且,
要小心被追查到窗外的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也不一定是小猴子的问题,我家当时装宽带就是没带冲击钻,结果他直接给我从空调管里面穿了条光纤进来。 ...

分纤盒在户外么?

俺这里是在楼道里,
入户门附近找个角落打孔的,

而我看到的前栋的那些,
从楼道窗户出去又从家里阳台或者卧室进去的,
中间的一部分甚至就在空中那么悬着,
时间长了光纤怕是有损伤了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窗外。。。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这也不一定是小猴子的问题,我家当时装宽带就是没带冲击钻,结果他直接给我从空调管里面穿了条光纤进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走线全部走窗外的,衣柜的那个地方是死角,没有梯子看不到
确实是ssid暴露了,现在隐藏了ssid。 ...

窗外。。。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前栋楼有几个窗外有光纤线了。。。
小区里小猴子们蛮多的,

网友:
楼主到底干了什么?

楼主:
现在有866Mb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书签同步的话,
替代方案不要太多,

走线全部走窗外的,衣柜的那个地方是死角,没有梯子看不到
确实是ssid暴露了,现在隐藏了ss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的主路由晚上11:30分左右自动关闭,房间里接了一台24h运行的路由器,独立线路,没藏好,所以才被拿走 ...

如果只是为了书签同步的话,
替代方案不要太多,

不过这私人线路没法藏吧,
趁家里没人装的?
走线也没发现?
如果线路容易隐藏,
难道是 SSID 暴露了

网友:
好像腾达很多都支持万能中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