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维修一只小度智能音响A1 应该是通病不开机没反应!

楼主(2020-09-11):
今天遇到一只小度智能音响XDR-01-A1   故障现象 不开机 不亮灯  无反应
百度搜了一圈  没人搞过   但是这个故障的机子挺多的
拆机的就说了  百度一堆的拆机帖子直接讲重点  给有动手能力的人自己折腾
直接借别人的上主板图吧   我弄完了才想起来拍

凑合看
下面讲讲故障原因   拆开后检查了各个电源插口  确保供电没问题
结果手摸  wifi模块异常烫  就是那个金属盖子的AP6236A   如果你的故障也是这样  拆看看下发烫不

我这是拆下来了拍的图片    理论上这个芯片只负责wifi和蓝牙   拆掉后就没法联网 但是系统应该正常启动!
拆掉后通电!

跟我判断的一样  拆掉后就通电开机了   过会儿就听到小度的声音了  提示联网失败!那是肯定的!
那么就需要买配件  更换  等待芯片回来换上再来更换!网上有卖的  10几块钱一个芯片!
实话玩玩还行  维修成本挺高的不划算!
谢谢观赏 !  大半夜的给点币喝瓶啤酒!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416-1-1.html

网友A:
估计,这货是联网IC过热,烧坏了.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货是联网IC过热,烧坏了.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那就没必要去测试一颗坏了的芯片了   知道坏了更换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没必要去测试一颗坏了的芯片了   知道坏了更换就行了

修好了,有空间,加个散热片

网友B:
那么轻松就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轻松就拿下了

有工具就很容易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有空间,加个散热片

我也这么想的  不过空间有限啊   音腔里面倒是可以试着装电池  摆脱电源线束缚

网友C:
有个1s音箱,插上电源灯亮,无声音感觉无法进系统,求助怎检测

网友:
  我以前用过几个小米手机,有一个2S的也没用满2年,估计也是无线模块异常耗电,只要一开wifi,手机就卡得要死,只能掰开电板重启,刚启动进去要立即将无线wifi关闭,不然过一会儿又要死机,电也掉得非常快,另一个是小米5的手机,2.4g频段的正常,5g频段的也异常耗电,且能联网,但网速奇慢,强制只工作在2.4G模式下就正常,只能说,百度、小米这种国产牌子品控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1s音箱,插上电源灯亮,无声音感觉无法进系统,求助怎检测

你看看app能检测到机子不嘛
能检测到才是启动了系统   如果app能控制没声音的话考虑检测下喇叭 音频芯片的问题
如果检测不到   就肯定是没启动   返厂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app能检测到机子不嘛
能检测到才是启动了系统   如果app能控制没声音的话考虑检测下喇叭 音频芯片 ...

app找不到设备,蓝牙能搜索到,配对联网无反应,开机也没有开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p找不到设备,蓝牙能搜索到,配对联网无反应,开机也没有开机声

你看看你的芯片有发烫的没有   系统肯定没有启动  看看是不是哪个芯片导致不启动    实在不行就就返厂或者当配件出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回家试试看。

网友D(2020-11-04):
楼主好!我的小度音箱突然无法连上wifi了,从手机APP里有时可见到这个设备,但是连入wifi一直提示蓝牙连接失败,用手机热点链接也失败。刚刚过保,和百度的售后联系多次,他们都无人理会,太恶劣了,所以也无法返厂维修。所以想自己来更换这个Wifi模块,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更换上。还有淘宝里搜索的都是AP6236,不是小度的AP6236A ,不知道可不可以更换。劳驾你热心赐教!

网友:
我的小度智能音箱 带液晶那种  不停重启,只有拨电源等几分钟再插就能进系统了  然后过几天又XXXX  这两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有空间,加个散热片

好办法 还是加个散热稳妥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我的小度音箱突然无法连上wifi了,从手机APP里有时可见到这个设备,但是连入wifi一直提示蓝牙连接 ...

查模块引脚,引脚一样 电压一样就能代换 有条件去找找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模块引脚,引脚一样 电压一样就能代换 有条件去找找芯片的Datasheet

感谢,还是要试试看

网友(2022-05-20):
配对、WIFI设置都正常,APP能看到设备在线,但就是连不上WIFI,不能使用。固件也无法升级,连手机热点手机显示连接上了,但还是无法升级固件,也无法听新闻查天气,好象还是离网状态。有没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