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如何简单点亮液晶电视led灯条

楼主(2020-09-11):
有一台lg的55uf6800,lcd屏幕碎屏不值得修了。把led背光板拆下,想直接点亮两条led灯条做发光背景板用。
在淘宝上找到些通用液晶电视led高压板,卖家都说不适用。
淘宝上又找到些照明用led光带的调光器,也说电视和照明的不通用。
我没接触过led背光板的led光条,我理解就是led串联,只要加上直流恒流电源应该就能点亮。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制恒流源就能点亮,电压不要低于250伏,短路电流设20ma~60ma之间

网友B:
60个LED,供电电压需要180V左右,这个图可以试试: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il/8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恒流源就能点亮,电压不要低于250伏,短路电流设20ma~60ma之间

60只 如果串联应该在180v左右,250v电压其余要分配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个LED,供电电压需要180V左右,这个图可以试试: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 ...

我,问过淘宝卖家 有一卖家说60个led的话,应该是30个串联再关联,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另外,是否有成品电路直接买来用?自己做经验不足。

为什么照明用led灯带的调光控制器不 适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个LED,供电电压需要180V左右,这个图可以试试: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 ...

这电路好危险,前面加个隔离变压器,三极管c极接+,e极输出接灯珠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只 如果串联应该在180v左右,250v电压其余要分配到哪里?

电压虽高,电流小,电压会随着灯珠的多少及电流自动分配电压,我的帖子有自制的,你可以看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虽高,电流小,电压会随着灯珠的多少及电流自动分配电压,我的帖子有自制的,你可以看看,很简单 ...

非常感谢。研究了你的帖子,觉得自己做还是不然太现实,后去淘宝找到好多成品led测试仪。
问题测试仪能用来长时间点亮吗?

楼主:
和淘宝上卖led测试仪的老板问了下,测试仪不能长时间点亮,会烧。又找到一家卖通用高压板的,有空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