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81补全外置供电后续

楼主(2020-09-11):
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鉴于某些贪心的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吃着饭还骂娘。我来补上最后一刀。

直接说结论:

1.sm3281有潜在的兼容性问题,部分电脑的u3口识别非常缓慢,甚至不断掉盘,无法识别!
2.对比补零件前后,对U盘的兼容性稳定性没有任何作用!纯属玩家自己娱乐一下,没什么大的用处。
3.拆机板和全新板3281,对普通用户来说使用上感觉不到任何区别!对普通玩家来说,一次买几片用,谁会那么在意那3块多钱的差价?

所以,不用纠结什么拆机板3281,谁爱抢谁抢,没了就没了,没什么好遗憾的!难道全新的3281不香吗?要真有胆量把全新的3281也打包断货吧!我们玩家再买别的主控玩就是

补充内容 (2021-3-30 08:33):
请版主帮忙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删帖!请不要回复!请不要回复...

网友:
不然为什么好端端的成品要拆毁呢

网友:
这板子唯一优点是预留外置供电焊盘,其他跟全新没差别!小容量新制程颗粒没必要改,也就老制程大容量高耗电的颗粒,改下会稳定点

网友A:
3281只支持4CE,最老也就支持20nm制程,真正需要改供电的颗粒,真心不多!改供电,大多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就是闲着

网友:
老哥,坛子里是互相交流学习的,不要在意别人的言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1只支持4CE,最老也就支持20nm制程,真正需要改供电的颗粒,真心不多!改供电,大多就是下雨天打孩子, ...

增加独立供电有没有好处怎么说呢,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增加供电没坏处。还有打几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坛子里那老哥,不小心把U盘怼12V上了,而这板子增加供电后5V只进DC芯片,然后输出供给主控和闪存。这样的话假设怼到12V上我想应该是DC芯片损坏,而后边主控闪存不至于挂。还有增加供电芯片是不是缓解主控内置供电压力,减少主控发热量。……个人观点,可能说的不对,望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独立供电有没有好处怎么说呢,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增加供电没坏处。还有打几个不恰当的例子 ...

感谢发帖交流,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独立供电有没有好处怎么说呢,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增加供电没坏处。还有打几个不恰当的例子 ...

缓解主控压力我认同,至于你举例那个情况,我觉得该坏还是会坏,外不外置差别真心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独立供电有没有好处怎么说呢,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增加供电没坏处。还有打几个不恰当的例子 ...

dc-dc部分超压烧毁起不到隔离的直接直通,12V直接窜到主控 F

网友:
本来就是对于那些热心分享资料的人感谢居多,本来就是死气沉沉的论坛,如果没有新的血液也就没有了意义,比如说改外置电路这种有意义的分享,对市场营销的冲击力有多大,就知道论坛就有多少人需要这种有意义的知识和学习,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独立供电有没有好处怎么说呢,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增加供电没坏处。还有打几个不恰当的例子 ...

没卵用 一样全军覆没  供电是USB到dc出3.3  但是1.8v 1.2v哪里来的 主控肯定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独立供电有没有好处怎么说呢,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增加供电没坏处。还有打几个不恰当的例子 ...

加了dc 发热应该会改善 然后好的颗粒可以刷鸡血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卵用 一样全军覆没  供电是USB到dc出3.3  但是1.8v 1.2v哪里来的 主控肯定要死 ...

USB口5V进DC降压芯片后输出3.3V    。3.3V进闪存VCC和主控供电,另外主控输出1.2V和1.8V。 DC芯片超压后损坏难道一定会击穿?把高压直接导通到闪存和主控?DC损坏就不可能会内部开路?你们都做个试验那么肯定不会内部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卵用 一样全军覆没  供电是USB到dc出3.3  但是1.8v 1.2v哪里来的 主控肯定要死 ...

那块拆机板补齐DC供电,拆掉R25 补上R63后,  USB的输入5v只有一路进DC芯片,主控的电也是DC降压后供给的。你跑下主控板线路就知道。

网友D(2021-03-29):
楼主回答个问题,这个电感什么型号。现在好多家都是普通电感,没法刷鸡血固件。听说换成绕线电感会好一些,但是具体型号不知道是不是2.2uf。如果不小心换大了,会有什么影响。手上料板上面有好多绕线小电感,想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E:
电感单位是亨 一般来说这个电感多为4.7uh,2520的,一般原配多为1008叠层电感,从道理上讲,叠层电感散热性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回答个问题,这个电感什么型号。现在好多家都是普通电感,没法刷鸡血固件。听说换成绕线电感会好一些, ...

可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感单位是亨 一般来说这个电感多为4.7uh,2520的,一般原配多为1008叠层电感,从道理上讲,叠层电感 ...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哥们。

请版主删帖,请大家不要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