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际电工一开5孔86墙插(灰版)拆解,看着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0-09-11):
前些年86墙插撸了不少,但带开关的都要贵一些,这次看到有1块68的,加上兜了有点红包,就撸了
塑料袋简包的

内容,送2颗螺丝

墙插背面,开关是单控的

接线螺丝

10A,标记各种标准

抠开面板

开关翘板卡装在面板上

半透的指示窗

可惜后面的开关插座模块没指示灯

把模块撬下来
固定板是铁的

侧面有卡扣

撬开

模块上壳内侧有保护盖,均是上下移动

连接铜片都在背壳里了

插座铜片

目测厚度在0.5左右

自然只有金灿灿的紧固件吸磁铁

开关部分的铜片

平面的静触点和凸面的动触点

背壳塑料

全家福

墙插貌似没啥技术含量,主要还是零件的材质差异(铜片的导电性、韧性,塑料的阻燃性等等)吧
这个国际电工和TCL木有关系,但表面看着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指示窗咯个小片片应该是荧光的,晚上发出淡淡的绿光,

网友B:
已经好久没撸8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窗咯个小片片应该是荧光的,晚上发出淡淡的绿光,

哦哦,有可能,晚上观察一下

网友C:
我撸这个,撸到特价版的3个号都黑了

网友D:
这种1.45的国际电工更有质感

网友:
看着很舒服啊 铜的颜色就是漂亮 不知道是磷铜还是黄铜呢

网友:
去年撸了三十多个,太准备家里全部换新,数一数家里要四十多个,工程量巨大,太累了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等牙膏中,去年装修搞完了,撸1元墙插的病也治好了。

网友:
这种开关应该装一个电源指示灯,以前自己装过,可能电阻选小了,没几天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久没撸86了~

偶也是,有几个红包就要用呀

网友:
也掳过类似的,跟家里颜色不搭,吃灰。。。。。

网友:
国际电工,比我工地电工强多了。。。。。

网友:
这种开关铜片很厚实,放心使用了

网友:
好像最近只剩下国际电工在做活动了。其他牌子都被收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撸这个,撸到特价版的3个号都黑了

看来偶下手还晚了,但愿别黑偶

网友:
1.68真便宜,怎么看着比我在五金店10买的都好呢

网友:
不错,质量可以。
我现在的特价红包,必须红包值+1元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1.45的国际电工更有质感

不错,这个也不错

网友:
和我家客厅墙壁的颜色有点像。但是有有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