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这个安全U盘可以通过量产工具变回普通u盘么?

楼主(2020-09-11):
找到个安全U盘,忘了密码。想试试用量产工具能不能变回普通U盘
插上要运行安全登录软件,输入密码,才能使用

主控,好像是芯邦2076

闪存颗粒,貌似三星tlc,不知多大容量

请赐教量产工具和可行性。

网友A:
盘它,量它,给他一顿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它,量它,给他一顿暴量

不知道容量多大,值不值得折腾

网友B:
1G的容量,没啥折腾的必要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前提你得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C:
CBM2076,这个主控挺古老的,比CBM2091、CBM2093都老,速度估计够瞧的
量产工具在这儿,可以试试:
芯邦2076量产工具(CBM2076) V3.18

网友:
1G的盘还折腾吗

网友:
好歹不是牛屎。量产完后用它做个PE工具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的容量,没啥折腾的必要

呃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M2076,这个主控挺古老的,比CBM2091、CBM2093都老,速度估计够瞧的
量产工具在这儿,可以试试:
芯 ...

已成功量产回普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