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区捡来的台式电脑电源

楼主(2020-09-11):
小区垃圾桶盘捡来的已经被拆开的台式电脑电源捡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拆成这样了

接头

风扇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外壳就剩这一半了

输入插头和安规电容

高压部分

保险

EMI

二级安规

整流桥标签被档着了看不到型号

有PFC接头但PFC被拆走了反正没见到

PFC背面没连通,PFC真假无法考证

两颗200V  470uF主电容

开关管被变压器挡着看不到型号只能看看散热片了

变压器

控制部分

817光耦拍糊了。。。。。。

TL431

电源控制IC用的是TL494

LM339

低压部分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看起来似乎不错,可以修好备用

网友:
这个和以前的金河田电源额定250W一模一样,你可以看看整流桥是406型号的,以前有个拆的只有一块光秃秃的板板了

网友:
垃圾佬没把散热器拆走

网友:
你的小区真好

网友:
拆件吧,我觉得肯定是坏的哈哈

网友:
看样子使用很长时间啦。

网友:
天啊地啊,爹啊娘啊!又双叒叕捡到宝贝了!我真的要搬家了。。。。。。

网友:
做工垃圾死了

网友:
我那要捡机箱电源的时候,突然被垃圾佬抢走了,估计附近不少捡废品,还有三轮车加发动机,前轮子换成摩托上的。

网友:
方案老了点,但做工也不算太垃圾了,换个壳  换个二级滤波电容可以让旧电脑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A:
我前些日子扔了个300w的,太占地方了~

网友:
要壳不,我这有壳

网友:
250瓦额定现在谁用啊,都是没用的电源了

网友:
这么垃圾的电源搁我这也要给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日子扔了个300w的,太占地方了~

拆件备用啊

网友:
感觉能用到的地方不多~

网友:
拆件吧,留下修起也没大的用处了,报点各件到是不错。

网友:
拆件倒是挺 有价值的。

网友:
估计烧了什么,不懂就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