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12v保护板有均衡充吗?

楼主(2020-09-11):
想买个12v的保护板,有必要买带均衡充的吗?
电池打算3串3并。都是新电池。

这两种带均衡充电路吗?

网友:
3串,电池做个精准分阻容,可以不均衡,因为出厂成品电池大多不带均衡。。。
电池没分容,万一容量相差大,带均衡也不行,因为均衡电流很小,效果没你想象那么牛
电池分容,发现容量差不多,带均衡保护板真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看原件是有的

网友:
问卖家 均衡一般是用电阻 你可以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一排同样阻值电阻一般几串板子就有几个电阻

网友:
均衡下比较好,减少后期维护,这个板子带均衡,均衡方式是放电均衡,要均衡须充满电并保持充电器持续连接一段时间

网友:
那3个100欧大电阻就是

网友:
假货宝上看的跟你一样的板子是有充电的,最好问商家

网友A:
三个101大贴片电阻是均衡负载,101左边一些元器件是均衡控制电路。下面贴片电阻R004和5尾数保险丝作用,功率管来不及短路保护烧断下面电阻,左边功率管和一些元器件应该是过压低压过流保护。结构上类似一些电动车电池组被动均衡保护板,只不过楼主的是三串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101大贴片电阻是均衡负载,101左边一些元器件是均衡控制电路。下面贴片电阻R004和5尾数保险丝作用,功 ...

那两颗小阻值的合金电阻是用来做过流和短路采样的,并非是保险丝。合金电阻烧断电流大的一笔

网友C:
这个板是不是可以充一节,两节,三节18650电池。想怎么充就怎么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是不是可以充一节,两节,三节18650电池。想怎么充就怎么充。

这是保护板!而非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是不是可以充一节,两节,三节18650电池。想怎么充就怎么充。

不可以,这是锂电池保护板,不是充电板,这个保护板只负责保护电池和平衡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颗小阻值的合金电阻是用来做过流和短路采样的,并非是保险丝。合金电阻烧断电流大的一笔 ...

独立采样电流的话,改保护电流大小比较方便,无需改动功率管数量。类似的我买过精工芯片加Pmos三串保护板,商家说8205的Nmos版本没货换成精工加Pmos,到货后发现也有检流电阻,可惜的是少焊接两颗Pmos芯片,从四芯片自动极性板拆Pmos下来,补全Pmos在保护板上,最大电流保护电流没变化,发热比芯片少的小些。

网友:
两个板子都带均衡的。

网友:
最好带均衡的

网友:
有2个6脚芯片就差在多有了,大芯片的看有无大电阻,150到75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