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升级金田写保护U盘KF218

楼主(2020-09-11):
去年买的金田写保护U盘,KF218,拆解评测看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75&extra=

当时脑热买的,买回来就一直放着吃灰。

前两天交单一批32G U盘,就把颗粒拆了上3268了。

空板放着浪费,干脆找个大点容量的颗粒焊上,扩容一下。

准备一颗4ce的B16A,准备做个128G的写保护U盘。

开整

颗粒搞上,要焊在主控背面。

上机量产

软件识别容量好大啊,128G,竟然能识别145152M。

简单设置一下准备量产,先高格:

高格失败,提示读取配置信息失败,可能得低格了。

晚上挂着低格

结果早晨一看,还是失败了,提示RB PIN错误,难道是焊接问题?

后来经过一翻折腾,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2颗4ce的颗粒,焊上之后,都出现了只识别前两个ce的情况,这2个ce是可以正常量产的。偶尔又能识别4ce(颗粒是完全没问题的,多次上测试架测过并开卡过)。

搞的我摸不着头脑。

算了,退而求其次,找个2ce的颗粒焊上吧。

找到一颗2ce的L06B,焊上。

高格同样失败,低格开卡成功。

产出容量比较多。

测速

跑圈:

容量比较足,跑圈也过了,写47读117速度也比较稳。但是918完全没把L06B的性能发挥出来,2ce L06B在3281上,写70+读260+。

完结!

等手再痒了,再改更大容量的。

(好像除了写保护和定制外壳,918的性能真是比较有限)

网友A:
918好像最多支持4c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8好像最多支持4ce吧

应该是的。我也是最多上4ce颗粒。

网友:
918的问题。L06B 1CE可以跑4PLANE(4P),写入40M左右。2CE只能跑2PLANE(2P),写入还是40M左右。没试过4CE的闪存。

网友B:
这主控没纠错的....
全靠低格时ECC筛掉漏电块...
用多久  全看人品...

网友(2020-10-14):
都是主控的错

网友:
西装男又折腾了,我只想要这个壳子陪我的写保护UP19板子,买个盘来拆又太奢侈了。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B:
这主控没纠错的....
全靠低格时ECC筛掉漏电块...
用多久  全看人品...

难怪银灿爱掉盘

网友C:
這个写保护外壳哪里有卖?刚好我在垃圾堆里找到2个這种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个写保护外壳哪里有卖?刚好我在垃圾堆里找到2个這种的板子

外壳不好买,蹲闲鱼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