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组关于lm2596s降压,xl60009升压模块的纹波,负载测试及自我总结

楼主(2020-09-11):
周末做的事儿,今天才来发。
这是一组关于lm2596s降压模块,xl60009升压模块的测试 就2个参数,即带载能力和纹波情况,总的来说不是很好,直接说就是不好不管带载能力还是纹波,都差劲的很
手里这两种模块买了好几年了,中途led灯用过,12v风扇用过吧,就搁置那里了。
上图看吧,图比较多,大概77张的样子
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到一楼去看总结,此楼基本全是测试过程的截图

搭好棚

上电lm2596s降压模块,输入19v,接近最小压差

本底纹波

万用表电压(跟m8v6电压基本一致)

上电输出空载纹波 ppv8mv(黑武士纹波很小 不在此贴讨论范围,此贴只关心输出纹波)

19vin 继续调低输出增加压差 目前15.23v 空载

纹波一下就起来了

12v空载

9v空载 m8精度对比 还行吧(不行可以自行校准的)

5v空载

3v空载

3v 0.5a  374mvppv  这个纹波。。。。。

3v 1a 453ppv

3v1.5a 453ppv 没涨了

3v 2a 448ppv 反而降了?实际是基本维持在450左右

5v 0.5a  417mvppv

5v 1a 513mvppv 这个。。。0.5vppv 好家伙

继续加到5v1.5a  510mvppv 基本就这样了

5v2a 524mvppv ,没有怎么涨了

9v 0.5a 444mvppv

9v1a 596mvppv

9v 1.5a 636mvppv

9v2a 485ppv 嗯?有些想通了?还降了?好吧 不会有反转的,就这样吧

12v 0.5a 424mvppv

12v1a 542mvppv

___下面是升压模块---

搭棚 5vin12vout空载纹波

3vin 12vout 0.5a 压降到9.3v了 纹波425

调低一点 3vin 12vout 0.1a 90mvppv

3vin 9vout 0.5a 358mvppv(压降到8.713mv了,四线测试非线阻导致的压降,就模块本身导致)

3vin9vout 1a 已经压降到5.1v了 506mvppv

3vin9vout 0.5a 100mv

3vin9vout 1a压降到5v 440mv

5vin12vout 压2a负载降到6v 540mvppv

好了。图就这么多了,楼下总结下吧

楼主:
总结如下:

1,  lm2596s标称最大2a 15w  xl6009 2a 15w 但降压模块效率要比升压的带载能力强一些

2,2种模块输入输出压差越小 纹波相对越小

3,2种模块输入输出压差越小,带载能力相对越强

4,整体看,两种模块纹波都不好

5,升压模块实际测试发现 输出可以输入低 ,表现为当输出端调节到接近最小压差时,继续调节,输出会小于输入测试数据
(输入./输出  压差v)
5vin/ 4.74vout 0.26v
9vin/8.71vout  0.29v
12vin/11/72vout 0.28v
15vin/14.68vout 0.32v
19vin/18.69vout 0.31v
24vin/23/67vout 0.33v
30vin/29.68vout 0.32v

升压模块空载电流(输出端调节在最小压差附近)
(输入电压/输入功耗,a)
30v/0.063a
25v/0.053a
19v/0.04a
12v/0.026a
9v/0.02a
5v/0.011a
3v/0.007a

6 升压模块输出端会随着输入端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吗?答案是,不会,待机功耗不变,(导致待机输入电流会变)
输入/输出 待机电流
9v/19v  0.013a
5v/19v  0.026a
3v/19v  0.036a

7 降压模块的待机功耗(最小压差时)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
输入v 输出v  待机a 功耗
3v 2.938v  0.01a   0.03w
5v 4.884v  0.011a  0.055w
9v 8.805v 0.011a     0.099w
12v 11.768v 0.012a  0.144w
19v 18.653v 0.013a  0.247w
24v 23.577v 0.014a  0.336w
30v 29.458v 0.015a  0.45w

网友A:
对噪声敏感的电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噪声敏感的电路不能用。

就是这个理儿

网友B:
挤牙膏仅剩。。。。
图好多,手机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牙膏仅剩。。。。
图好多,手机卡死了

老哥客气,常来坐坐
等老哥有空了发下那个负载的制作吧,好好学学

网友:
淘宝上卖的这种模块lm2596s、LM2577、xl60009都不可能是原装的。如果用原装的,测试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前一段时间买的新的LM2577,不能正常工作,最后被迫用的拆机件。

网友C:
注意一下峰峰值写法, VPP(Voltage Peak-Peak) 代表峰值(最大值)到峰值(最小值)的电压,简称峰峰值。一般写成 1vpp 或50mvpp  分别表示峰峰值1v和峰峰值50mv,而不能写成50mvppv 50ppv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一下峰峰值写法, VPP(Voltage Peak-Peak) 代表峰值(最大值)到峰值(最小值)的电压,简称峰峰值。一 ...

多谢老哥指正。这不,发一贴,长一智。多好

网友:
很棒的帖子!
可以申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客气,常来坐坐
等老哥有空了发下那个负载的制作吧,好好学学

唉,最近好忙,等着别人先做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最近好忙,等着别人先做吧哈哈

不存在的。先忙正事吧

网友:
纹波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没有看到lm2596s之类的东西啊!我只看到一大堆仪器。。。。。。

网友:
降压1A VPP就上500mV,输入和输出的那两只电容的ESR这是得有多差啊,现在淘宝这些模块为了节省成本简直是不择手段啊。。。
看看我当年搞LM2596数显调压板的测试数据:

网友:
这种模块上面那几个电容都是垃圾货,建议换固态

网友:
2596那个电感换好一点的有惊喜的,记得老站有帖子有个坛友弄过

网友:
2596感觉比较差

网友:
2596是130KHZ的,现在市面买到很多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