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ED驱动芯片PT4115关于频率问题。

楼主(2020-09-11):
我要求高帧率高快门下拍摄无频闪。电感参数该怎么选,频率饱和电流。另外:这里的测试条件500KHZ 和最大值50KHZ是什么意思呢;最大PWM频率不是1MHZ吗?
图3:到底是最高只能到20KHZ还是可以超过~到1MHZ啊,真的累,搞了一晚上了

网友A:
一个是芯片的开关频率,一个是输入pwm信号的频率,别搞混了。电感选型看规格书

网友B:
电感,要求不高的,电流足够就可以。PT4115不要用PWM调光,即使需要调光,用模拟调光就没问题了,1/8000S的快门都不闪的。50KHz是用PWM调光时候的最高PWM频率,不调光的时候,PT4115的开关频率是1M的,配合电感电容之后,波动深度低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要求不高的,电流足够就可以。PT4115不要用PWM调光,即使需要调光,用模拟调光就没问题了,1/8000S的 ...

电感要求不高也有要求的吧?1KHZ,100KHZ,1MHZ,应该怎么选。
模拟调光输出频率是多少的?大概。(还是模拟调光输出的是线性恒流?)
最大PWM调光频率,测试条件500KHZ,那又为什么最大值是50KHZ,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要求不高的,电流足够就可以。PT4115不要用PWM调光,即使需要调光,用模拟调光就没问题了,1/8000S的 ...

输入电容我用50V100VF的可以吧,输出滤波电容我用多大的合适呢淘宝上2块10个包邮的PT4115是正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芯片的开关频率,一个是输入pwm信号的频率,别搞混了。电感选型看规格书 ...

谢谢,还有问题能来再回答一下吗,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问题能来再回答一下吗,麻烦了。

没事,问呗。话说你纠结频闪的话可以试试xl3001,sy7201这类恒流芯片,支持pwm无频闪调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要求不高也有要求的吧?1KHZ,100KHZ,1MHZ,应该怎么选。
模拟调光输出频率是多少的?大概。(还是模 ...

电感,不要纠结它的测试频率,测试频率不是它的频率上限,1M不算快的,你想用好点,就用铁硅铝材质的电感   模拟调光,输出频率就是芯片的开关频率,1MHz,是开关恒流的。      最大PWM调光频率,F OSC 那个500k是芯片的开关频率把,50K是PWM调光的频率,这个我不是很确定,按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容我用50V100VF的可以吧,输出滤波电容我用多大的合适呢淘宝上2块10个包邮的PT4115是正品的吗?
...

电容可以了的,输入输出都加点MLCC会好点,电解电容高频下滤波不是很好,输出电容100uf并联个100nF把。淘宝的是不是正品不知道,除非是满载用,留足够余量,即使不是正品也好用的,一定要正品,嘉利创买,有PT4115E,这个貌似强一点,耐压50V,输出最大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不要纠结它的测试频率,测试频率不是它的频率上限,1M不算快的,你想用好点,就用铁硅铝材质的电感 ...

看了下PT4115E最高调光频率是20KHZ。
网络所查:如果 PWM 信号的频率正好落在 200Hz 到 20kHz 之间,白光 LED 驱动器周围的电感和输出电容就会产生人耳听得见的噪声。所以要在这个范围外频率调光。------------
还有线性调光会影响光谱,所以还是得PMW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PT4115E最高调光频率是20KHZ。
网络所查:如果 PWM 信号的频率正好落在 200Hz 到 20kHz 之间 ...

但是实际我用19.5K调光(以前出过一批货,用这个芯片的),听不到声音,是耳朵贴上去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实际我用19.5K调光(以前出过一批货,用这个芯片的),听不到声音,是耳朵贴上去听的 ...

还有线性调光会影响光谱,所以还是得PMW占空比。

网友(2025-02-23):
淘宝的pt4115假货遍地,我分别买了3家的,分别表示为原装 国产高端台产,结果发过来的都一模一样,连编码都是一家的,测试模拟调光,dim加到1.5V才有输出,根本就没法用,而拆机原装件可以从0.5到2.5V很平稳的调光,真的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