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nova 2s换鼓包电池

楼主(2020-09-11):
手机电池鼓包没想到发生在我身上,想网上买一块换上看了自己有一块其它手机电池看能不能利用一下

拆解nova 2s内置电池留下保护板,拆掉欧珀电池保护板并接在nova 2s保护板上,其实欧珀电池保护板用不着拆掉的,
原电池3240欧珀这块电池才1900,我只能呵呵...

手机不装电池只插数据线不能开机,像网上说的在保护板上接个大电解电容也不能开机
nova 2s电池上还有个保险丝,本来想给电池放气的怕爆炸,后给电池放气居然没事,电池里面发出刺鼻的气味。

要是有好的电烙铁焊锡丝和高纯度松香就更好了,这就是家电维修用的,对我来说就一般焊接够用了。最后说一下充电前50慢后50快,用手机就是后50慢前50快,你们说啥问题

网友:
焊点处用704抹一下,裸露在外面总是不安全

网友:
直接买个替换电池,容量就足了

网友:
我不用的诺基亚也这么干过

对在用的最好买块好点的。
毕竟现在手机开壳吃力

网友:
这款机器鼓包通病,十台八台鼓,奈何斗不过Hw啊

网友:
p20系列鼓包更猛,mate9,

网友:
火麒麟呀,不鼓才不正常呢

网友:
华为电池最差了,不鼓起来才怪了

网友:
至少能保证保护板有温控,网上买的手机电池,有些兼容保护板没有温控。用batterymonitorwidget绿色版应用看温度值,跑分手机后看温度变化能推断。

网友:
电池是根据电压设定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