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震惊,2263xt板子炸了

楼主(2020-09-11):
真的炸了,看起来那个像DC-DC的炸了,连带着两个电感也炸了,旁边有没有小的容阻也炸了暂时还不清楚,有没有2263xt的图纸我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
这个哪里需要图纸。后级没有短路,主控没有短路

换IC和电感、电容就可以了

电源IC这种是没有代换的

特别垃圾的IC。板子要是没有损坏可以发给我帮你修修,我有IC

网友:
另外注意检测右上四个脚的逻辑开关。这个开关是决定了Flash的VCC供电

如果坏了,淘宝可以买到代换的,只需要注意脚位匹配就可以了

如果买不到,也很容易,直接连接

四个引脚,定义是输入,输出,GND,开启(一般是主控发过来)。逻辑开关来的,电压输入啥,输出就是啥(有一些压降,这个是正常)

网友A:
不像是炸了,你是不是把她按在地上摩擦了?

网友B:
电源IC就是NT50965WH,淘宝也可以买到。不过价格嘛...

非常容易坏,有些时候老掉盘就是它搞的

网友B:
一般炸成这个样子,通常主控已经不行了

按照你图片上面的方向。电源IC右侧的电感是1.2V,给VccQ供电的(部分板子是1.8V,主要看颗粒)

电源IC下面的电感是0.9V,是给主控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炸成这个样子,通常主控已经不行了

你发了这么多营养文我一样都接收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发了这么多营养文我一样都接收不了

主控+IC爆炸,已经没有修复的必要

淘宝买一个现成的裸板才70块钱(虽然做工很烂)
我们修复一般是为了取数据(板子+颗粒OK的条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IC爆炸,已经没有修复的必要

淘宝买一个现成的裸板才70块钱(虽然做工很烂)

主控没炸吧,那是标签的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没炸吧,那是标签的胶

我不是看了胶...炸没炸要测试。先拆电感,测量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炸了,你是不是把她按在地上摩擦了?

烧了,反面的标签都烧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看了胶...炸没炸要测试。先拆电感,测量后级

怎么量后级啊

网友D:
短路芯片拆掉,测量电感输出脚对地是否高阻。低阻即挂。

网友E:
淘宝上的2263XT板子看来用料最低成本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芯片拆掉,测量电感输出脚对地是否高阻。低阻即挂。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IC就是NT50965WH,淘宝也可以买到。不过价格嘛...

非常容易坏,有些时候老掉盘就是它搞的 ...

这个芯片果然很贵啊,这个板子就它和主控值钱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果然很贵啊,这个板子就它和主控值钱了吧

DC芯片很便宜的,是因为少。卖的人,所以贵

实际它根本不值钱

就跟普通SATA 2.5用的SOT23-5,五毛钱一颗的都有。而且拆机随便就能找到,你觉得那种能卖到20-30一颗么

另外,能买到就不错了。有些像群联、三星、Intel的你都找不到全新物料可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的2263XT板子看来用料最低成本的哦

和汽车是一个道理

零整比

就是一辆奔驰汽车拆散,按照4S的价格,能买2-3辆整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芯片很便宜的,是因为少。卖的人,所以贵

实际它根本不值钱

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个好友吗

论坛大神多,有问题随时坛里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