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巨能电源适配器,型号HDS-1900475

楼主(2020-09-11):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前段时间拆的,挺好的一个电源,什么就扔了捏,看型号命名估摸着应该是输出电压电流命名的,来吧主角,不废话。打开再开背面电路,方案tea1751t加358加2个431,后级还有2三级管丝印2t,2x,这个输入有个绿色的id线连着三级管,估摸是输出连接到电池后拉低或者拉高信号,才能正常输出电压,具体咱也不懂。还有个可调,纸上谈兵,应该就是调431的上下2个阻值,达到微调输出电压,无工具,无法测量。另一面,看着料也挺足
再来2张细节吧度姐瘦下主芯片,第一页,瘪去广告其他,2篇文章,来自数码之家的坑,这电源很前面第一篇的那个电源,前级电路板上布线走向几乎一模一样,高频变压器也一样,难不成都是你抄我,我抄你,鬼知道。本来还想画下后级电路的,研究下可调(前级这有点太高级,咱就看看文库简单了解下就可以了),可芝麻绿豆眼瞧瞧很废劲,有些点丝印盖住走线,无表咋活也干不成,得了,上2张度姐的大概电路图,谢谢观看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还行啊

网友:
确实不错哦,但是价格有点小贵了

网友:
要么是台达什么的代工的,要么就是二手电源板子配外壳翻新的。。。

网友:
价格太贵了,还是其他公司代工不值得了

网友(2021-05-11):
要么是台达什么的代工的

网友:
感觉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
使用的锡膏太差了

网友:
做工一般般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