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压电无源蜂鸣器如何让它鸣叫?

楼主(2020-09-11):
在华秋撸的电烙铁,顺带几个压电无源蜂鸣器
这个闹钟摔了一下,声音很小了,想换掉,看电压1-30V,原来响的时候 量的电压0.2-0.3V
结果换上去,有声音但是也是很小。看来是不行了
请教 原来的 “喇叭”叫什么?有线圈和磁环
2:还打算给电动车在  转向灯 装上,提醒作用,接了12V,也不响。这个加什么东西能实现

网友A:
这个接电就项的,不响的话试试加大电压

网友:
无源的需要驱动才响……

网友:
无源的要震荡信号吧,描述里面不是有频率

网友B:
买个带内置驱动,接电就响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内置驱动,接电就响的就行了

T宝上 内置驱动 蜂鸣器 没找到,
这个是无源蜂鸣器,买个有源的是不是?

网友:
一个是压电的,一个是电磁的

网友:
闹钟拆过几个,都是一样的无源蜂鸣器,可能型号和驱动电压不同,只要原来的线圈没坏,应该可以修复原来的,小心复原就是了。话说也买了两个有源准备改闪光蜂鸣做提醒,只是还没动手

网友:
358自激震荡。。。可以参考万用表里面的电路。。。

如果用555振荡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这个电路,一只电感与压电无源蜂鸣器并联代替喇叭

网友C:
这个还能撸电烙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能撸电烙铁吗

可以的 选 自营 ,9.9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选 自营 ,9.9元就行了

谢谢 马上撸个

网友D:
有源蜂鸣器,你买的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源蜂鸣器,你买的是无源的

那个小闹钟是 无源的吧,应该是参数不对,声音很小。
电动车应该加 有源的,是吧?
谢谢了

网友:
无源 不就说没有声音信号源的意思么? 找个老音乐贺卡,可以带动压电陶瓷蜂鸣器

网友:
你那个闹钟声音小可能是发声部分,,那个叫什么,共振腔还是啥的。
反正那种蜂鸣器本身声音并不大,要围出一个腔体,声音才会大一点,
那个是你分离成两半的还是摔的,那个结构 本身很难损坏,重新装好估计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电就项的,不响的话试试加大电压

瞎说 不要误导坛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瞎说 不要误导坛友

同样这种形状的也分有源无源,台式电脑内开机滴声那个是有源的,需要驱动信号,普通是无源的, 接电就响,这玩意儿都用了N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这种形状的也分有源无源,台式电脑内开机滴声那个是有源的,需要驱动信号,普通是无源的, 接电就响 ...

你用N年了。。。。。背面引脚哪里你从来没看过吗??
有源无源,一眼就看出来了好不好啊。N年你白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