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特Mt500 PRO UPS电源维修,开机长鸣红灯常亮故障

楼主(2020-09-11):
咸鱼50包邮收来的UPS电源,卖家说没有电池,不包好,事实印证了那句话,不包好的东西都是坏的!!

首先来一张该机型的电路图,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已经可以用八九不离十来形容了。

发挥拆客本能,直到拆出主板

该机到手的问题为开机长鸣,红灯常亮,电池端没有电流。经过观察,主板上居然有两处诡异的虚焊。。。两个MOS的D极都虚焊了,补焊以后上电直接短路,想必这两个MOS是废了

两个管子批号都不一样,真的搞不懂这虚焊是过流造成,还是“大师”修过的

到料板拆了两个大MOS来测试

怎么还是大电流10A???继续检查,后级果然还有烧毁的管子。这里4个IRF740组成H桥,将300V直流电压转换为50HZ 300Vpp 方波交流电。坛友说直接去了这部分直接直流输出得了,确实有道理,用正弦的电器接受不了方波,能用方波的电器,一般都有整流,直流也没关系了。

到此为止故障全部查明了,就去某宝买了几个包邮的垃圾IRF3205,事实又证明便宜没好货了,折腾即将继续。。。

换上以后总是有一边管子热,调来调去都这样

期间以为是驱动波形不对称,连SG3525都换掉了,白费功夫

最后实在没办法,买了网上软文特别多的国产管FHP1404。。真不懂就卖个MOS管嘛,发的到处都是广告,不过我是真的被上钩了。。。
这款管子电压更低40V 140A,确实更适合12V逆变器。

我本来以为是垃圾管子,没想到这国产货倒是挺给力,一点也不热了,整机静态电流也降低只有500mA了

装回去,收工!!!

修复山特MT500 UPS充电时吱吱叫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6280-1-1.html

又双叒叕烧了,再拆山特UPS MT500,分析奇葩RS232接口电路设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791-1-1.html

网友A:
估计是被雷击过或者输出短路过的机器。这个机器挺有意思,看起来是高频机,但是又带一个工频变压器。
能修好,利用起来也是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被雷击过或者输出短路过的机器。这个机器挺有意思,看起来是高频机,但是又带一个工频变压器。
能修 ...

工频自偶变压器只负责AC输入时调压,高频负责后备逆变。我就是看拆机以为他是工频机才买的,玩多UPS都知道工频才耐用,到手发现。。。。逆变部分就是个TG500那种货。

网友:
恭喜修复,单位仓库还有好多台淘汰的ups,山特3kw_15kw的大家伙,真心没法家用。。。。

网友:
我这有可1.5KW的上海山特  开机也是无反应。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2-04-18):
哥们同款山特ups 图纸能发给我一份么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好评

网友:
这玩意儿看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2022-06-13):
我在楼梯上见到一个,拿回家通电没反应,发现电池没电压。把电池去掉,接个台式机电源后通电,立马开始工作了。里面有个很大的硅钢片变压器估计有两三公斤重。不是磁芯的。那个电瓶只有7ah,感觉没啥用,估计停电可能只撑的到几分钟。

网友(2022-10-06):
这技术,,厉害了!!!

网友:
拆机的要懂得测量才能知道能不能用,,朋友买过几十个,,只能挑出几个能用的

网友(2023-12-12):
电子电路高手, 敬仰大侠!

FHP1404

FHP1404

FHP1404

网友(2024-01-15):
图片很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2024-10-11):
我也咸鱼入手了个,好像是天气一热就红灯长亮,折腾机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