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晶华DP TO HDMI转接头

楼主(2020-09-11):
电脑显卡是mini DP接口,有配送mini DP转标准DP的线,但显示器是HDMI的接口,所以用了个转接头,这个转接头偶尔会闪屏,拨下来拆开看看
.

塑料壳指甲轻轻一抠就开了

电路板

有个芯片

芯片型号  LT8611SX  龙迅半导体

鸟文规格书,

end

网友A:
倒过来行不行, hdmi转dp 可不可以用?

网友:
之前买过14y包邮的dp转HDMI,挺好用

网友B:
电容C8是不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行不行, hdmi转dp 可不可以用?

单向的,不能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C8是不是掉了

真掉了,不知道是我抠壳子的时候抠掉的还是之前就掉的,现在还能用,应该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转接头太多分享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接触过,不好评论。。。。。。

网友C:
感觉像是51区的文件夹打开了!

网友D:
DP不是可以直通HDMI吗

网友:
里面还大有内容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DP不是可以直通HDMI吗

dvi才能直通过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51区的文件夹打开了!

哪里像51区了

网友(2021-11-03):
感觉R56-R63全拆掉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E(2022-03-11):
为什么DP转hdmi接头这么容易坏,贵的便宜的都反应容易坏,很多廉价的竟然质保7天,都2202年了电子产品质保7天我就呵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DP转hdmi接头这么容易坏,贵的便宜的都反应容易坏,很多廉价的竟然质保7天,都2202年了电子产品质保7 ...

DVI转HDMI也一样容易坏。。。。。。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F:
DVI转HDMI也一样容易坏。。。。。。

DVI HDMI 转换没有芯片的,就是线。一般不太坏。。。
DP 转 HDMI 有些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