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看这个50w大led灯 铝基板独立驱动铁片散热

楼主(2020-09-11):
一般般马马虎虎

网友A:
十几瓦咯,你还真以为有50

网友B:
怎么看出是10多瓦的

网友C:
应该是相当于50瓦白炽灯,实际功率只有十几瓦,至少有金属散热直接跟空气对流,我那附近商店里球泡灯,都是金属内壳包塑外壳。

网友D:
44颗LED灯珠,满功率22W,这灯最多1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瓦咯,你还真以为有50

多少瓦不重要 有多少瓦的亮度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是10多瓦的

你问问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相当于50瓦白炽灯,实际功率只有十几瓦,至少有金属散热直接跟空气对流,我那附近商店里球泡灯,都是 ...

金属内壳如果做好了散热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颗LED灯珠,满功率22W,这灯最多18W。

18就18 够亮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灯我以前也撸几个 刚开有40多W 灯珠好像是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我以前也撸几个 刚开有40多W 灯珠好像是双心

没注意灯珠 装上挺亮的

网友:
这灯实际功率不超过20W

网友:
十几瓦的功率,这个散热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