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热风枪使用技巧

楼主(2020-09-11):
买的鹿仙子旋转风热风枪,之前换过小米平板2内存,笔记本内存,网卡芯片等,但是做不到网上视频里的别人的得心应手。
我一般拆焊温度在380风速4-5。
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1.拆屏蔽罩,小风嘴(和视频一样),无预热,别人很容易就拆了,我温度400度吹了很久不见化锡
2.拆板载电阻,小风嘴420度,风速4 ,吹很久才能化锡但是不完全化,需要借助烙铁才能取下,但是看别人几秒就化锡了
风枪温度用万用表测过出风口,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
始终不能掌握诀窍,请假各位,一般拆焊是不是经常400度以上

网友A:
你真的确定风枪出风400度吗?

网友:
我用一般是340度以下,还有不同的风枪差距很大,一百多的和一千的使用方法和感受也不会一样的。

网友:
一般的正规一点的厂家,比如说苹果,华为,原件和屏蔽罩会用不同温度的焊锡,苹果取屏蔽罩,用400度,几秒钟,很轻易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B:
要涂黄油(就是焊膏)的,不涂黄油,热量不容易传到焊锡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确定风枪出风400度吗?

万用表测的,我也不确定准不准,没风嘴

网友:
杂牌风枪温度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涂黄油(就是焊膏)的,不涂黄油,热量不容易传到焊锡那里。

涂了的,但是感觉不是焊膏问题

网友:
来,我有个快克990AD,200块拿去玩,配4/5个头子。比你那仙子好太多了

网友:
巧了。同款热风枪,目前用着还好啊,拆贴片电阻、电容都是几秒就下来 ,当然一定要涂够助焊剂

网友:
拆元件可以不用助焊剂,教你一个方法,吹的时候用低温锡去混合下就好吹下了,有的正规厂用的是高温锡,而且板子大的散热也快。我也买的这个牌子的,用的很顺手啊

网友:
旋转风热风枪不易吹坏元件,要用大点的风嘴,因风力柔和,3分钟内能取下都算正常,要想快还是气泵式够力,我是两种都有,常用的还是气泵风枪。旋转风热风枪只是做BGA 及吹塑料座子才用下。

网友C:
和主板散热有关 。吹屏蔽罩要时间的 特别是不预热。3分钟以上都正常

网友:
自己没有热风枪,学习学习。

网友D:
风口不能离得太远。一公分范围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口不能离得太远。一公分范围内就可以。

我都快抵着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主板散热有关 。吹屏蔽罩要时间的 特别是不预热。3分钟以上都正常

嗯嗯,谢谢,我刚刚专门哔哩哔哩找了视频看,喊主板也要吹,不能单对着芯片,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口不能离得太远。一公分范围内就可以。

买一个吧,也不贵,喜欢这个就要动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一个吧,也不贵,喜欢这个就要动手

我五年前就有安泰信的850比你的高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五年前就有安泰信的850比你的高级多了。

sorry ,@错了 是上一楼没有风枪的那位,我的本来也没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