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炸了,元件不认识,请教

楼主(2020-09-11):
电感用06线径,炸得利害,好像铜线有损,请问怎么判断电感好坏,及如何选合适大小电感更换,请大神指点一下小白,谢谢了。这是双模电感对么?

网友:
只炸了这个?最好检查一下别的有没有坏的

网友:
滤波的,不重要可以不安,

网友:
电感怎么炸的,,,第一次见炸电感

网友:
电感烧了肯定有短路,用表测测线圈,通了就是好的,两个绕组之间没短路就OK

网友:
应该是旁边的二极管或者电容炸了把电感熏黑了。量一下2组线没有全通就是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上,这明显是被波及了,电感最多就是烧了,线圈直接得糊,就不是这个shai了

楼主:
保险炸了,安规黑了,压敏炸了,后续还在深挖,故障还没全部排除。

网友:
观摩一下,楼主继续

网友:
这个怎么回炸?是你自己炸蒙了吧

网友A:
共模电感这种双层绝缘绕线电感,如果自己炸,一般线都烧断的,或者短路点那个地方有融化痕迹。。。

不同色线之间电阻无穷大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这种双层绝缘绕线电感,如果自己炸,一般线都烧断的,或者短路点那个地方有融化痕迹。。。

不同色 ...

感谢回复。

网友B(2022-06-08):
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器最后修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器最后修好没

没修好,炸得太利害了,大多元件还下了很厚的胶

网友C:
扔了吧,修的成本可能超过重新买个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修的成本可能超过重新买个全新的。

已经丢料板那里了,放弃了,炸得太利害

网友:
好像是输出滤波电感,一般不会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