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倒车控制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20-09-11):
我这倒车控制输入如何接线可以看到倒车视频?

网友:
车机不错,一电源、一控制(单独红)

网友A:
倒车视频输入接摄像头,A6倒车控制输入线接倒车灯正极

网友B:
倒车控制线A6跟摄像头的供电线连在一起,不想拉线就直接连在倒档开关上。

一般摄像头是接在倒车灯上的,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控制线A6跟摄像头的供电线连在一起,不想拉线就直接连在倒档开关上。

一般摄像头是接在倒车灯上的,原 ...

我这接在哪里,按图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车视频输入接摄像头,A6倒车控制输入线接倒车灯正极

在我这图中接在哪里,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这图中接在哪里,12v?

接12V即可,觉得不安全可以串个几百欧的电阻。

这种使能信号,要么接地,要么接12V,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