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过渡电阻

楼主(2020-09-11):
最近买到一只过渡电阻11*1k,0.01级,甘肃天水长城电工出品。最近没淘到什么好东西,也就这只电阻比较满意

网友A:
好精准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精准的电阻。

其实是表准吧

刚刚看到矿坛那边有人出这个
想想,没啥用,就不折腾了

网友C:
什么叫过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表准吧

刚刚看到矿坛那边有人出这个

不是,表标称0.8%+2字,实际0.3%左右。电阻可是0.01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过渡电阻

是10或11个等值精密电阻串联,用来校准电桥

网友D:
这是几线的电阻?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或11个等值精密电阻串联,用来校准电桥

0.01很高了,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表准吧

刚刚看到矿坛那边有人出这个

换个表再量就看出其实是ut136b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几线的电阻? 看着还可以

算是4线,用2线量的。0.01的1kΩ,2线用相对值凑合一下和4线差别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个表再量就看出其实是ut136b的误差。

很不错的电阻箱啊,可以做为标准器,或者做电路调整使用。

网友:
嗯,看来还是电阻箱牛逼!

网友:
数字好看,强迫症福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表再量就看出其实是ut136b的误差。

UT136b+    在3kΩ之前负误差,4kΩ之后正误差?

网友F:
这就是哈蒙吧,可以从标称值的1/10到10倍精确传递。某段时期由于某些zz原因,任何带外国人名字的名词都不允许用,结果搞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哈蒙吧,可以从标称值的1/10到10倍精确传递。某段时期由于某些zz原因,任何带外国人名字的名词都不允 ...

哈蒙的要求更高,据说国产的过渡电阻没有做到哈蒙节点和并联补偿所以还不能称为哈蒙电阻。我这个下午才收到还没来得及打开研究,资料看还不是,不过我觉得电阻有了就有可能改成哈蒙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136b+    在3kΩ之前负误差,4kΩ之后正误差?

是的,这表已经调了分压电阻,各档1个字左右吧,再继续改也不是不可以,就是砍底数的表真不值得投入太大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电阻箱啊,可以做为标准器,或者做电路调整使用。

不是电阻箱是过渡电阻,范围x11。电阻箱一般至少都x10e4的范围大得多。这个的精度也比一般电阻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表准吧

刚刚看到矿坛那边有人出这个

我买的应该就是矿坛你看到的那个,因为疫情耽误了3 4周快递,这玩意儿不常见,看到前面没人买我乐坏了

网友:
恭喜得宝
咸鱼上有卖10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