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是如何偷看电视的

楼主(2020-09-11):
1.趁父母出门偷看电视不让父母发现的方法:
小时候把一颗光敏电阻粘在楼道里,扯两条很细的导线(从电子镇流器电感里扒出来的漆包线)接电池串电流表,电流表放茶几下面,父母回家时会挡住光线,电流表指针会摆动,提前提醒我需要赶紧关电视跑回去写作业。等到搬家的时候老妈才发现墙壁上,门框上,地板上有长长的铜丝,还有帖的胶带。

2.夜间偷看(听)电视的方法:
当年家里刚刚通数字电视,我睡的小房间和电视(机顶盒)有一墙之隔,我找来2m长的漆包线在电视柜后面墙上粘个大线圈,然后用卷尺量了一下,在对面墙上同样位置也粘个线圈(注意隐蔽)。从机顶盒的“音频”插口引出2条线,搭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出接线圈,用一个废手机充电器供电,对面线圈同样接个三极管放大接耳机。到了睡觉前,打开机顶盒,用纸板挡住前面板光,提前选择喜欢的频道,就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钻进被窝听电视了。

网友A:
算你厉害,小孩子能想到这一点,物理学的绝对好

网友B:
隔壁家长在看爱情动作片,你小子听到了吧!

网友:
有特斯拉的潜质,你现在如何了?

网友:
我把音频接出来,配合上DIY的调频发射电路,然后拿收音机听。这样看电视不影响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你厉害,小孩子能想到这一点,物理学的绝对好

我初中考试拉分全靠物理,有一次物理考了88分有位美女老师硬是打成了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家长在看爱情动作片,你小子听到了吧!

被发现恐怕要去医院躺两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初中考试拉分全靠物理,有一次物理考了88分有位美女老师硬是打成了100分 ...

不好意思,看不懂什麼意思。
特別是這個拉字。。。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个视频,别人家的小孩是用狗放哨的,关键是狗还用爪子提醒小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不懂什麼意思。
特別是這個拉字。。。

偏科,提高总分靠好的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偏科,提高总分靠好的科的意思

但這個和88分硬打成100分又有什麼對應關係呢? 而且是美女老師。
無法看的懂啊:) 好曖昧的感覺

网友:
要去外面放牛,把牛绳栓在草多的地方,然后去别人家看电视
结果牛跑了,到处找,找到太阳快落山了还找不到于是担惊受怕的溜回家,结果一看牛自己回家了还在吃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个视频,别人家的小孩是用狗放哨的,关键是狗还用爪子提醒小孩了 ...

B站上有那个视频,然并卵,一摸壳子就知道了

网友:
周末和放假给电视散热才是个关键问题. 还有电视机的盖布怎么复原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