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25V充电器拆解一览

楼主(2020-09-11):
由于是超声波焊接,废话不多说,直接上锤子就是砸

要想抽出PCB板还得把这个护线塞子往里戳才行

从外部能看到一些EMI及保护元器件

抽出PCB板

插头与PCB是通过导线焊锡连接,插头不吸磁

电路板整体外观一览,板子是2017年7月21日设计的。

初级输入部分分别是保险丝、压敏电阻、X电容、共模线圈以及滤波电容。

初级滤波电容的品牌是KYS,网上查了一下是东莞市科怡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次级滤波电容和PWM电容也都是这家。

MOS管、PWM供电电容、光耦。

MOS管的型号看不太清楚,丝印好像是4N65(650V 4A)

次级整流为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很显然不是同步整流。蓝色是Y电容,跨越高低压地,抑制电磁干扰。

输出部分为滤波电感电容还有检流电阻(应该是)。

背面都是一些贴片元件

因为我对反激开关电源了解的也不多,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不对还请批评指正,图中还有一些疑问,欢迎大家探讨。

这是极限功率测试,再大一点就打嗝保护了。

电流并没有达到标称1A,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
个人主观评价:壳体线材做工还是挺不错的,超声波焊接及线材防折断设计好评!插头与PCB采用有线焊接,增加牢固稳定性。EMI电路很完善没有偷工减料,电路板整体干净焊锡饱满,唯一不足就是功率并没有达到标称25W,有可能是个别现象。
《完》

网友A:
摩拜也出充电器了?

网友B:
不错,中规中矩哈。这玩意到底是个充电器还是适配器,充电器的话又没指示灯。

网友B:
可以尝试把检流电阻(看起来串接于负,应该无误)短接,测试下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把检流电阻(看起来串接于负,应该无误)短接,测试下带载能力

这怕是把充电器拉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中规中矩哈。这玩意到底是个充电器还是适配器,充电器的话又没指示灯。 ...

也可以当充电器,也可以作为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怕是把充电器拉爆呀

不会哈,过载前级会关断。我也有这个充电宝,因为接口不常用,还没用负载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拜也出充电器了?

给摩拜充电宝配套的充电器,不过现在的摩拜充电宝凉了。。

网友B:
测了下,最高0.97A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了下,最高0.97A保护

那还是没有达到1A,哈哈

网友C:
都不出充电宝了,这个只能沦为垃圾了

网友D:
这个充电器是直接给摩拜单车电池锁具充电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怕是把充电器拉爆呀

检流电阻50毫欧,跳过检流电阻最高可到1.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是直接给摩拜单车电池锁具充电的吗?

给摩拜充电宝充电,充电宝给摩拜单车供电,变身电动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出充电宝了,这个只能沦为垃圾了

是呢,现在吃灰中,不过最近在搞能通过QC充电器给摩拜充电宝充电的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流电阻50毫欧,跳过检流电阻最高可到1.5A左右。

潜力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