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两只ZN48多功能继电器的拆解

楼主(2020-09-11):
两只ZN48多功能继电器的拆解

00.多年前的一个项目中要用到市售影室电子同步伞灯(代用品,因为当时找不到工业用闪光灯)。
为测试同步伞灯的寿命,制作了一个装置,一只ZN48设定为循环延时模式,定时输出信号触发闪光灯,
另一只ZN48 设定为计数模式,配合一只光敏器件测定记录闪光灯的闪光次数。当然还有一些其它辅助设备测定温度等参数。
记得那时作为时间继电器用的那只应该动作了近10万次。之后这两只ZN48就闲置了,现在有时间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01.ZN48正面看是正方形的,前面有个透明的可随时拿下来的防尘面罩,环绕在外壳外面的构件是带有止退结构的面板安装件。

02.正面面板,两个状态指示LED灯,两排各4位8字LED数码管,四个功能设定按键。
后面板上10位接线端子,端子定义标注在相应位置的外壳上。外壳上同时印制有功能参数对应表。
功能参数的设定还是比较麻烦的,需配合说明书才能操作。

03.外壳没有螺丝固定,都是卡扣设计。小心脱开卡扣,退下外壳,露出机芯。
四块PCB通过设计在两端的焊接接口呈口字形焊接在一起,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
因为四块PCB互相焊接在一起,拆卸的话比较麻烦。再因为即使不拆解也基本能看清内部结构,就不彻拆了。

04.同样是卡扣固定的前面板,拆下后可见前面PCB上两个指示灯,8位数码管,四个微动开关。数码管是泰国产的HDSP-F211。

05.这是位于顶面的电源和继电器PCB板。很显然这是开关电源的结构,开关管还打磨掉了型号标注,很可笑的举动。
主电源输出应该是12V,里面有一只TO220封装的7805三端稳压器,输出继电器是12VDC的JQC-3F。

06.这块底面的PCB板应该是主控板,主控芯片CF775-04/P是Microchip生产的微处理器,外配一只Atmel的24C02做数据存储之用。
九只扁扁(TO92S)的C2785(2SC2785 NPN 50V 100mA)三极管应该是LED驱动。

07.后面PCB上只焊接有端子。

08.再看看一些细节。

09.既然拆开了,总要做点什么。两个状态指示LED的亮度太暗,不注意观察的话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与数码管亮度极不协调。
找了两种5mm(没找到3mm的非红色LED)高亮的LED替换下原来的3mm普亮LED后效果好多了。
绿色LED外套了一层黑色热缩管,减小其发光时对另一只LED的影响。图中右侧那只是原来LED的效果,左边那只是改后的。

10.两只都改好了。

11.测试正常,装回外壳。注意因外壳上注有端子定义,千万别搞错了外壳的方向。

12.再拍一张显示效果。

13.以下是网上搜来的关于ZN48的描述。备查,供参考。

ZN48智能双数显计测器的功能包括:时间继电器(单延时、循环延时)、累时器、频率、转速、计数器,有32种功能,
各有多种继电器动作方式,充分满足控制现场的需要。
可设定继电器动作值、倍率a,b的值,设定值、当前累时值、当前计数值掉电不丢失,计数脉冲宽度可调。
输入信号:开关量、触点信号、电平脉冲(低电平:-30V~+0.5V);高电平:+4V~+30V、4V~30V的交流正弦信号。
可外接传感器:接近开关、霍尔开关、光电开关。
工作电源:20V~265V交直流通用
安装方式:面板安装,开孔尺寸:45*45
外形尺寸:48*48*85mm

一、延时功能
工作范围 功能编号 继电器动作方式编号
单延时(正) 0.01秒-99.99秒 01 1~6
单延时(正) 1秒—9999秒 05 1~6
单延时(正) 1秒—99分59秒 07 1~6
单延时(正) 1分—99时59分 09 1~6
单延时(正) 1分—9999分 03 1~6
单延时(倒) 0.01秒—99.99秒 02 1~6
单延时(倒) 1秒—9999秒 06 1~6
单延时(倒) 1秒—99分59秒 08 1~6
单延时(倒) 1分—99时59秒 10 1~6
单延时(倒) 1分—9999分 04 1~6
双延时(正) 1秒—9999秒 15 1、2
双延时(正) 1秒—99分59秒 13 1、2
双延时(正) 1分—9999分 17 1、2
双延时(正) 1分—99时59分 11 1、2
双延时(倒) 1秒—9999秒 16 1、2
双延时(倒) 1秒—99分59秒 14 1、2
双延时(倒) 1分—9999分 18 1、2
双延时(倒) 1分—99时59分 12 1、2
继电器动作方式内容
1、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2、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子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3、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4、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子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5、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5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6、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了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5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工作范围 功能编号 继电器动作方式编号
单延时(正) 0.01秒-99.99秒 01 1~6
单延时(正) 1秒—9999秒 05 1~6
单延时(正) 1秒—99分59秒 07 1~6
单延时(正) 1分—99时59分 09 1~6
单延时(正) 1分—9999分 03 1~6
单延时(倒) 0.01秒—99.99秒 02 1~6
单延时(倒) 1秒—9999秒 06 1~6
单延时(倒) 1秒—99分59秒 08 1~6
单延时(倒) 1分—99时59秒 10 1~6
单延时(倒) 1分—9999分 04 1~6
双延时(正) 1秒—9999秒 15 1、2
双延时(正) 1秒—99分59秒 13 1、2
双延时(正) 1分—9999分 17 1、2
双延时(正) 1分—99时59分 11 1、2
双延时(倒) 1秒—9999秒 16 1、2
双延时(倒) 1秒—99分59秒 14 1、2
双延时(倒) 1分—9999分 18 1、2
双延时(倒) 1分—99时59分 12 1、2
继电器动作方式内容
1、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2、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子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3、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4、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子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5、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5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6、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了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5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二、累时功能
累时 0—99时59分59.99秒
累时 0—9999时59分59秒
累时 0—9999天23时59分
累时 0—99时59分59.99秒
累时 0—9999时59分59秒
累时 0—9999天23时59分
继电器动作方式内容
1、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2、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子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3、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4、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子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5、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5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6、通电仪表不工作(可通过复位键或复位端了使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5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三、计数器
可逆计数器 0—9999
可逆计数器 0—9999
可逆计数器 0—99999999
可逆计数器 0—99999999

继电器动作方式内容
1、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2、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3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X秒后,仪表自动复位,重新开始工作。

四、频率计/转速表
频率 1—9999Hz
频率 1.0—999.9Hz
转速 60—9999RPM
频率/转速通用 0—9999
继电器动作方式内容
1、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吸合。
2、通电仪表工作,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继电器释放。

网友:
心灵的全是贴片

网友:
芯片多多我喜欢了

网友A:
当转速表也不错,大概估计电动车时速,缺点需要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转速表也不错,大概估计电动车时速,缺点需要换算。

哈哈。有现成的专用仪表测试你说的电动车时速。

网友:
用CF775做主控,一次性写入的MCU
话说microchip的MCU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