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到手拆 晶思达马刀锯

楼主(2020-09-11):
电源接口貌似能通用大艺20V电池平台,改天找个20V电机换上,用大艺的电池

网友A:
不通用大艺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大艺款

试过,大艺20V电池能装的上

网友B:
那小脚丫怎么可能匹配大艺20V电池包,再说12V与20V电压也差太多了。
拆得远远不够,这部分大家早就见识了,坛友们最关心的还是齿轮箱的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小脚丫怎么可能匹配大艺20V电池包,再说12V与20V电压也差太多了。
拆得远远不够,这部分大家早就见识了, ...

脚丫一点不小,跟大艺20V平台工具的脚丫一样的模,电压差太多,我不是说过要换个20V电机吗

网友:
拆下齿轮箱啊

网友:
关键的东西没有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小脚丫怎么可能匹配大艺20V电池包,再说12V与20V电压也差太多了。
拆得远远不够,这部分大家早就见识了, ...

没见过不要乱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大艺20V电池能装的上

这个是泉友款电池,不是大艺的,不能通用,接口像,实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泉友款电池,不是大艺的,不能通用,接口像,实际不一样

大艺电池我已经装上了,没换电机,能正常工作,不知道12V电机能抗多久,我发了个视频,一直都在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泉友款电池,不是大艺的,不能通用,接口像,实际不一样

确实不能通用,

网友:
楼主应该拆下齿轮箱

网友:
电池我拆开看像拆机的,三节外皮都有磨损。容量标注都打磨了。仔细看能看到2打头。2000mAh拆机?

网友D:
咨询一下楼主,我的到手了,锁定开关按不进去,拆开能修复吗,我还没有合适的长批头,拆不开。那个锁定锁定不了换锯片的时候还是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咨询一下楼主,我的到手了,锁定开关按不进去,拆开能修复吗,我还没有合适的长批头,拆不开。那个锁定锁定 ...

应该能修复,这个开关就是电钻常用的三段位的开关,只是马刀锯外壳上多了个限位片,把它强制成了两段位

网友:
今天刚到拆的晶思达马刀锯齿轮箱和电池图片

网友:
发重复了,论坛没有提示统,以为没发到。

网友:
齿轮箱里润滑油是不是有点少,可以加点。

网友E:
设置放电电压9V,放电电流1A。电池充满电放到9.475V保护板动作,放出容量1243mah。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置放电电压9V,放电电流1A。电池充满电放到9.475V保护板动作,放出容量1243mah。 ...

这么小的容量,最长工作时间超不过14分钟,估计也就10分钟。还是要换电池才适合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