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U盘 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0-09-11):
某品牌的黑胶盘,现象  先是时读时不读。然后就 不认了。然后就拆了,拆开后发现 黑胶盘 两头都有不同的接口焊盘,拆除了原来的蓝色USB3的部分,下面还有一个2.0接口。使用这个2.0的口,能识别,能看到文件,但拷贝里面的文件要逐个目录复制(64G的盘,已经历经2个多小时,把里面30多G的文件复制出来了),不然整盘拷贝的时候不定什么时候就提示找不到文件,然后就需要拔下U盘重新插入,插入后就又能看到里面的文件了。出现找不到文件前,就是下面截图的样子,然后就找不到了。有时速度为0,有时是几十M,有时是百k。

没有用表测量,目测 此u盘的3.0 和2.0 用的不是一个焊盘。。电脑上同一个USB插口,3.0的时候不认(插上没任何反应),插2.0的,能认,能读盘,但有上面说的现象。

网友:
会不会接触不良好

网友:
固件出现部分损坏或者达到损坏临界值导致固件加载不稳定,使涉及到3.0通信的部分收到影响,同时部分文件出现损坏或者达到ecc纠错临界值导致数据读取过程中崩溃而出现无法读取文件的情况,建议拷贝出的文件检测下看有无损坏,此U盘建议换掉不要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