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晶思达12V马刀锯直接上大艺20V电池视频

楼主(2020-09-11):
不想打脸

网友:
直接超频66.6666666666 牛p

网友:
你这个没人看的,因为点一下35币就没了,这儿发视频都是发B站或者其他门户网的链接

网友:
12伏充电钻直接上21伏电池,看见碳刷冒了一下火,之后就没发现什么异常,可以用,转速高了很多,但不敢长时间用
刚刚33.26元下单同款了,手里有好几块泉有12电池,大艺口也有两个

网友A:
用富格12V马刀锯的电池和大艺款20V电池对比了一下,正负极一致,插口间距相差1mm左右,大艺款电池可以插进马刀锯使用。但马刀锯插槽两侧宽度较大,马刀锯电池插不进大艺款的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富格12V马刀锯的电池和大艺款20V电池对比了一下,正负极一致,插口间距相差1mm左右,大艺款电池可以插进 ...

插槽的厚度不同,薄的可以插进厚的,大艺是薄的

网友:
我电钻换过12V电机上21V电池正常用

网友:
楼主下次可别跟别人计较这些,没必要。

网友:
小时候坦克模型,额定3v电压,嫌跑得慢直接连12v变压器,跑得嗷嗷的

网友B:
电压高并不能显著提高马刀锯性能 要看切割行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并不能显著提高马刀锯性能 要看切割行程的

电压高电机转速高,锯条行程虽然不变,但线速度增大了,一样能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电机转速高,锯条行程虽然不变,但线速度增大了,一样能提高效率 ...

当然能提高 但是注意我说的 不明显 我原装米沃奇是7串2并 我换成6串3并 切割还是一样爽利 而且不换电机超压这么高碳刷很快就没了 也或者电机还活着但是别的零件挂了

网友:
我的百得14.4V电锯接威克士20V电池试了试,开关按到底太震手了。

网友:
用垦丁能用但长时间这么用会缩短电机寿命,还有最好看一下调速开关的耐压值

网友D:
收到是新款的泉有的、大艺口都用不上了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D:
收到是新款的泉有的、大艺口都用不上了

我也是这个威克士款电池,自带的电池太垃圾不能指望干活,原来的电池都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