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漏液。求卫生巾。

楼主(2020-09-11):
一个松下血压计,没怎么用,电池漏液了。把负极弹簧腐蚀得厉害。
换新电池无反应。初判负极不通。找了个带线弹簧,焊上后依旧。

测电池两端有6V电压(4节7号串的),测主板侧就只有零点几伏。也不知道啥坏了?板子上似乎没啥电解液。

网友:
有线连接电池和电路板吗?上次遇到个电子钟,漏液把线里面都腐蚀断了,胶皮没问题,线头看上去也好的,最后拨开看里面直接有一段没金属了。

网友A:
从主板飞两根线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主板飞两根线不就行了

是飞线的。因为接插头也有腐蚀。剪掉不用的。楼上说的虽然匪夷所思,但正极线我没换。只换了负极线。也许真是线的问题?

否则说不通。电池那边量出6v,主板引脚处才0.0几,矛盾的。

网友:
万用表可测通断

网友:
明显电路不通……

网友:
用表测一下,不通就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