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珠子是如何装进胶管的

楼主(2020-09-11):
拆出来就装不进去了,不知道它原来是怎么被装进去的

这玩意是健身的拉力器,卡得相当紧的,不像你们说得那么容易放进去,如果很容易放进去也就很容易被拉开

网友:
应该是有个撑的东西,很好就放进去了。。。

网友:
加热,将管子放在开水里泡泡。

网友A:
图样图森破啊!进不去可以用点润滑剂!!

网友:
用手把管子口一拉口不就变大了就可以塞进去了

网友:
第一种方法:用根棉线穿过珠子双过来,再将棉线穿过硅胶管拽就成了。第二种方法把珠子放在桌子上,手拿硅胶管口后面一两公分的地方对准珠子怼就进去了,目测你这是5X7或者6X8的硅胶管怎么都好操作。再不行就对它默默的念咒语:快到管里来,快到管里来。

网友B:
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个适合你

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样图森破啊!进不去可以用点润滑剂!!

小妞也这么调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个适合你

不错,这两个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个适合你

这东西你都有,老司机啊

网友:
我只要些肥皂水,徒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个适合你

高手,高高手

网友:
热水烫一下加点洗洁精做润滑应该容易套进去。

网友:
加热,加润滑剂。再用合适的工具撑开。

网友:
用一种一捏张开的钳子,装轴承卡簧涨口钳,或者筷子加合适支点等做一个临时涨开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样图森破啊!进不去可以用点润滑剂!!

咋滴 要开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个适合你

卧槽 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样图森破啊!进不去可以用点润滑剂!!

我还是喜欢凭技巧让ta自润滑,还是天然润滑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