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苏州东方仪表

楼主(2020-09-11):
1993年生产的,干什么用的不知道,快30年了,塑料各方面都没有老化。又在废品站室外风吹雨淋,既然没有进水痕迹。被我看到,白嫖拿走。

网友:
就是个老式交流电流表,应该还能用,调效一下还能用!

网友A:
带互感器的电流表,不需外配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互感器的电流表,不需外配互感器。

这个怎么接线的?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接线的?怎么使用?

电流表么,串接在220线路上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互感器的电流表,不需外配互感器。

必须得配互感器使用,这样的表所有量程的实际都是5A的只是表盘区别,所以实际使用只有5A的可以直接使用,其它的必须配满量程比5的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互感器的电流表,不需外配互感器。

要接互感器的,表盘上写着100:5 这个就是要接的互感器倍率

网友:
真的是20年左右的老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互感器的电流表,不需外配互感器。

看那个小细线应该承载不了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配互感器使用,这样的表所有量程的实际都是5A的只是表盘区别,所以实际使用只有5A的可以直接使用, ...

不错的科普,当5安交流电流表也不错,把表盘数字改下,简单的话用修正液和签字笔,高级点的话买点白底黑字数字贴纸。

网友:
线性的电流表,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小细线应该承载不了100A

这平时用,连50A都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互感器的电流表,不需外配互感器。

表盘已写明100:5,就说明要配合100:5的电流互感器的交流电流表。